[产品] 技嘉X870主板首发64MB大容量BIOS芯片 装系统不再卡网络

楼主(2025-05-11):
技嘉这周整了个狠活!新发布的X870 AORUS STEALTH ICE白色背插主板,竟然在AM5平台里第一个塞进64MB超大BIOS芯片。对比普通AM5主板的32MB容量原地翻倍,比起前些年AM4主板标配的16MB更是四倍暴击。

这主板里藏着的256Mbit闪存芯片才是真主角,人家把WiFi蓝牙驱动整个预装进去了。现在装Windows 11 24H2系统时,不用联网就能完成初始设置,彻底解决小白玩家卡在微软账户登录环节的死循环。虽说老司机们能用本地账户绕过去,但对九成用户来说,这招直球解决方案很是贴心。

配置方面也够顶:6层低损耗双倍铜PCB板子,内存能飙到8200MT/s,两条满血PCIe插槽加四个M.2接口,插满固态都不愁。散热设计更是玩出花——给M.2槽装上加压导热垫,官方数据说能降12摄氏度。

设计团队还在细节上疯狂做优化: WiFi天线整合成单个接口,装机不用再找两处插头 PCIe卡扣和M.2螺丝都做了防呆设计,手残党福音 板载EZ Debug诊断灯,开机故障秒定位 眼见着月底台北电脑展就要开幕,不知道技嘉会不会在现场秀这款新品。要是这预装驱动的方案能被同行抄作业,以后装机小白可算有救了。(消息来源:麻薯科技)

网友A:
win11不插网线也要卡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不插网线也要卡网络?

在安装Windows 11时,即使不插网线也会卡在网络连接界面,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跳过联网设置‌:

‌使用命令提示符跳过联网‌:
在安装过程中,当看到联网界面时,按住键盘组合键 Shift+F10(台式机)或 Fn+Shift+F10(笔记本),这将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命令 oobe\bypassnro,然后按回车。系统会重启。
重启后,再次来到联网界面,点击右下角的“我没有Internet连接”选项,然后选择“继续执行受限设置”,即可完成跳过联网激活的环节‌

‌强制重启跳过联网‌:
如果安装的是家庭版Windows 11,可能无法跳过联网步骤。此时可以尝试使用电源按钮强行重启,中断安装程序。
重启后,在版本选择阶段,选择Windows 11 Pro或其他版本,避免选择Windows 11 Education版本‌

网友:
GHOST版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装过11,现在装个系统这么麻烦。

网友:
另一个简单的办法,安装Win11卡在连接网络界面无法进行下一步处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073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安装Windows 11时,即使不插网线也会卡在网络连接界面,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跳过联网设置‌:

‌使用命令 ...

Microsoft公司Windows11团队为何明知道硬件办不到,还设计这傻叉环节,这不是找堵找骂吗?

网友:
新东西必须新功能,

网友:
用PE里的安装器安装的WIN11,没有要求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