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奇怪的网卡故障,设备出现感叹号代码10,折腾半天竟然轻松解决了

楼主(2025-05-12):
由于电脑(台式)放的位置没有做有线,于是一直都用的板载无线网卡,MT7921 WIFI6无线网卡。
前几天突然出了这么个问题,从系统右下角看,无线网卡没了。进设备管理器,网卡图标有个感叹号,属性查看,“设备无法使用,代码10”,首先想到的是驱动问题,于是拉上有线,上官方下载最新驱动,更新后,问题未解决。
于是上网查询该故障,主要有四个结论。1,驱动问题,重装驱动。2,操作系统问题,重装系统。3,静电问题,放静电。4以上如果都不能解决,考虑网卡坏了。
3条第一感觉很扯,没管他,1已经尝试,于是尝试2重装系统,于是用ghost恢复一个几个月前的系统镜像,结果问题未解决,我这就担心网卡坏了。
这时我都觉得3静电问题,很扯,未尝试。
直到最后查到微软一个官方页面有提及放静电的事,才死马当成活马,试试。
也就是先关机,拔电源(或者关闭电源的开关),按住开机按钮不放(这时电源中电容最后一点电力会输出,导致电脑风扇和LED灯亮一下),然后继续按住一会儿。其实也就是把电源残余在电容的电放电,之前主板更换硬件前也会这么做。
然后通电重启电脑,奇迹果然发生了,网卡正常了。
猜测应该是网卡底层代码的运行出问题了,这样做就是彻底放干硬件的电,从底层上重启(猜测的,目前查不到有说服力的说法)

网友A:
静电还会导致电脑无法启动。上次升级一个迷你电脑主机(加一条内存,加一块SSD),插电试机无法启动,结果是静电导致。释放静电的方法一样:关机,拔电源插头,长按开机按钮不放10秒以上。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静电原因造成的;我的笔记本电脑遇到更奇葩的问题;因为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早坏了,一直插电使用;后来系统重装了,网卡出现如下现象;就是刚开始插上电启动电脑,无线网卡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是正常的,上网开网页都正常;但是,当按开始--电源,重新启动,也就是热启动后,再看设备管理器,无线网卡没有了,搜索新设备,也找不到无线网卡了;重装网卡驱动和拆了重新插上无线网卡,故障现象依旧存在,我已经没得办法了;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无线网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C:
品牌机静电问题多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静电原因造成的;我的笔记本电脑遇到更奇葩的问题;因为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早坏了,一直插电使用 ...

那就每次用完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还会导致电脑无法启动。上次升级一个迷你电脑主机(加一条内存,加一块SSD),插电试机无法启动,结果 ...

这个静电导致故障是什么机理?我看了很多硬件都有可能受此影响不正常工作。而且有了静电,为什么总是某个设备故障,其他设备又正常,而不是都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机静电问题多

这是组装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每次用完断电?

我现在用的USB口的小米随身WIFI当无线网卡,这个内置的无线网卡就作废了。

网友:
真是意想不到

网友:
坏的问题千奇百怪啊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静电问题确实有点扯。分析应该是代码层面的问题,彻底放电以后,某些存储内的问题参数得以释放,类似与过去的reset键。

网友:
有台笔记本也是 网卡叹号  试试看

网友:
上电时序有问题吧

网友:
我去,这有点意思了,没想到过这种处理方法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思路、经验。

网友:
电容或是线路上还有电,导致主控状态紊乱,彻底掉电后恢复正常。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不出现,还真是关注不到这块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