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把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取出来?

楼主(2025-05-1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如何把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取出来?

断在PPR管内的角阀,我用 断头螺丝取丝器,取不出来,担心强行扭的话,会把PPR水管扭断,最后,我还是用锯条,锯开2条槽,再用小一字起,钢钉,锤子,慢慢把断在PPR管内的角阀,取出来了。

但如何把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取出来?(我暂不想换混水阀)想请教各位老师!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用PPR热熔器,加热,混水阀进水软管,想着把软管的六方螺帽头,加热后,就可以  取出 断在混水阀进水软管中  角阀,但还是不行
这个地方,用锯条锯槽,也很麻烦(它不象断在PPR水管内的好操作)
我在网上搜,  有人用 旋转锉(钨钢铣刀, A型双槽6*8),取断丝,  我也打算用手电钻,加 旋转锉(钨钢铣刀)试一下,
请问这个应买  双槽 旋转锉(钨钢铣刀)?还是买单槽的 旋转锉(钨钢铣刀)? 请问各位老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取出  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换一个,自己家的加热一下

网友A:
混水阀不想换的话,这跟管是可以换的呀。。。

网友:
旋转锉(钨钢铣刀)是二种东西吧,锉是除锈的表面抛光。。铣刀还行。。也可选择玉米铣刀就是有点脆。

网友:
非得整头子?把软管剪断,接个头子上去

网友:
记得网上看到可以用两颗螺丝旋出来的

网友:
换软管不是更容易吗

网友:
考虑换管更方便

网友:
软管换掉不是更容易吗?

网友:
全套换新的。

网友:
软管建议更换掉

网友:
用的这种断丝取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水阀不想换的话,这跟管是可以换的呀。。。

问题是楼主不想换两根软管啊。

网友B:
换软管,换不了的话只有拿折断的锯条慢慢据了,只要锯开两道口就能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撬下来了,你这个螺母是活动的不太好固定,用这种铣刀很容易伤到自己。这种铣刀适合固定在墙里的管口

网友:
这种锌合金的断了只能用锯条,锯成2半或者4半,撬下来,断丝取出器对于年限旧的完全不好使。换过很多了。钢锯条yyds,就是费手。

网友:
用断丝取出神器,就是一个锥形的逆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软管,换不了的话只有拿折断的锯条慢慢据了,只要锯开两道口就能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撬下来了,你这个螺母是 ...

除非自己有台钳夹住软管螺母用锯条应该没问题。

网友:
恐怕要用专用工具

网友:
如果是断在软管里的,而且软管又是用了很多年的,建议换掉软管吧,毕竟软管的内管年久老化变硬,再经你这一折腾,时刻有漏水的风险。
如果是断在软管里的,而软管又是刚买的,可以用断丝取出器试试,毕竟在软管上操作,比在PPR接头上操作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