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9205C万用表乱码故障,求助!

楼主(2025-05-12):
胜利9205C万用表,可以开机,背光正常,直流档、交流档可以显示,但是不能测量,测量没反应。欧姆档、电容档直接显示乱码。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怎么修、?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能测量,表笔接触 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种屏没问题,主控的显示部分挂了吧,经历过高压冲击?

网友B:
这表不是很便宜吗?

网友C:
转盘布线,转盘布线有问题,好几处的布线绿油都被磨掉了,导致短路。拆机看看是不是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

网友:
重新上绿油

网友:
拆开打理一下,屏排线有问题,转盘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测量,表笔接触 没有什么问题吧?

表笔是好的,问题在主板,想问问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不是很便宜吗?

是很便宜啊,这个是新表,朋友那边用了几次就挂了 找我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控芯片挂了

网友:
修还不一定修得好,不如买个新的吧,反正又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盘布线,转盘布线有问题,好几处的布线绿油都被磨掉了,导致短路。拆机看看是不是 ...

转盘绿油都磨损了!!果然便宜没好货。

网友:
芯片坏了?或者排线坏了?

网友:
转盘金手指的几率大

网友:
当然是返厂啊,免费维修的,只前是你舍得来回运费

网友:
主控IC挂了,用错档位了吧。返厂,铲牛屎,售后会焊个新的IC并校准后发回,成本就是运费,无其他。

网友:
显示乱码。和液晶、斑马条、IC有关;

和转盘没有关系, 转盘自和测试档位有关系;

这种表折腾时间超过3小时没有解决的话, 垃圾桶是最后的归宿

网友:
不如直接电话咨询售后转技术,多半让你买新表,算一算物流邮费、人力时薪、人情社交价值。

买一块百元表送朋友就行了,我都送一框了。可靠的工具可以让你工作不掉链,更专注于综合技能提升,你要是想入职表厂当我没说。

有时候看似省钱的操作,假以时日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

网友:
便宜的9205,没有技术那就找厂家返修,或者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