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区也来发一下吧,X99双路板坚强故障

楼主(2025-05-12):
一开始是好的,拆掉散热片清理了下就无CPU供电了,除了没有CPU0供电外其余正常(另一路供电散热片发热)
感觉是上架烧了供电MOS然后直接摘了可能连了根线?
有没有大佬指导下怎么修或者处理,最好是有这块板子的经验或者图纸的

网友:
这一般人不好修吧

网友A:
我关注了3~4个维修电脑的视频博主,

感觉他们修的电脑,显卡,主板有一半是清灰,换硅脂,改散热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注了3~4个维修电脑的视频博主,

感觉他们修的电脑,显卡,主板有一半是清灰,换硅脂,改散热造成的。{ ...

这个本身就是修过的,而且故障也挺明显, 只有这部分有问题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