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太阳能磁吸式三色警示灯

楼主(2025-05-12):
灯是晚上在路边草丛中捡的,当时灯还在闪就没捡回来,想等电池电耗完灯不亮了再捡回,
过一天晚上再去看灯还是亮的,是白天电池会自动充电,于是把灯倒扣太阳板朝下,
这样白天电池就充不了电,这样又过了一天晚上再去看灯还是亮,
再过了一天晚上去看这次已经不亮了遂捡回,捡回的目的是拆里面太阳能板与看看里面的电池是不是18650的。
这个应该是大卡车司机扔的,运输超宽超高货物时要用这个吸附在货物上作为警示后车用,
灯工作还是正常的,磁吸坏了磁铁掉得只剩一个,估计电源开关也坏了?

情况说完开拆

磁铁几乎掉光

这个是光传感器?

螺丝全部锈了,还有一颗螺丝珠断了

壳子四周防水倒是做了,但是螺丝部分没有做,水还是会从螺丝孔里面进到里面
这颗螺丝柱断了旋不出来,只能用钳子拽出来,把线路板给拽裂了

软包电池,还这么小,没有利用价值

看来这个不是光电传感器,只有一根线,是触摸板?

太阳能板是用环氧树脂封固在这个圆塑料壳里面,不是单独的太阳能板,这个也不好利用啊

拆解结束

网友:
都这成色了   我捡都懒得捡

网友A:
看着还行

一拆辣鸡

网友B:
拣回来彻底拆解,没有什么留下?灯珠和芯片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主体部分还是好的,也算耐用了,都这个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拣回来彻底拆解,没有什么留下?灯珠和芯片应该是好的

除了磁铁掉了,不能关机(或许就没有关机功能)外其他都是好的

网友:
那个带线的就是开关加亮灯模式选择。

网友C:
为啥一定要等灯不闪了才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一定要等灯不闪了才捡?

不要让路人以为是从那个交通设施上拆的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

一拆辣鸡

确实很一般,动手拆解看看就好!

网友:
确实没啥用了

网友(2025-08-02):
这样做太节俭了

网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