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安装Win11卡在连接网络界面无法进行下一步设置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5-05-12):
这部华硕灵耀ZenBook S13/UM5302L笔电(不带有线网口)在重新安装Windows11操作系统时卡在了连接网络界面,无法进行下一步也无法退出,提示需要连接到internet才能继续设置设备。

这是因为安装程序没有找到网卡驱动程序,我们可以按Shift+10打开命令窗口,通过手动下载驱动安装,但是这个方法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或者跳过/参考这帖
更简单的办法,我从角落里找到了一个早期的USB网卡(不要太新款的/以免系统没有自带驱动),插上去后,系统自动识别到了无线网卡,输入WiFi密码连接后就可以点击下一步正常安装系统了,系统设置完成后就可以把USB网卡拔掉,这时原来的网卡驱动也会自己安装好。

网友A:
oobe\BypassNRO.cmd

脱网装机必修课

Example

During the OOBE setup, press Shift + F10 to open the Command Prompt.

Type the following command and press Enter:

oobe\bypassnro

Your computer will restart, and you will now have the "I don't have Internet" option available.

网友:
所以,备一个有线USB网卡,都行。这叫物理解决手段

网友B:
上面说的都没用,Ctrl+F10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OOBE /v BypassNRO /t REG_DWORD /d 1 /f
start logoff

然后输入这个就可以恢复"我没有网络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都没用,Ctrl+F10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OOBE /v BypassNRO / ...

下回用你这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oobe\BypassNRO.cmd

脱网装机必修课

+1,正解...

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网友:
所以备一个USB网卡还是有用的。

网友:
俺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不能跳过的呢

网友:
还没装过win11,win10都能跳过。

楼主:
看到还有一种方法:在联网界面按住Shift+F10进入CMD命令行工具后,输入taskmgr,并按下回车键,打开任务管理器界面,选中网络连接流,点击结束任务,就会跳过联网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都没用,Ctrl+F10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OOBE /v BypassNRO / ...

他这原来为什么没有?是系统版本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原来为什么没有?是系统版本问题吗?

微软强推Windows ID实现一机一号,然后默认全盘BitLocker加密提升隐私保护体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BypassNRO脚本内部的内容也是给注册表增加这个项实现脱机,下面是Win11原始镜像对应的脚本完整内容

@echo off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OOBE /v BypassNRO /t REG_DWORD /d 1 /f
shutdown /r /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