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人记录一次西数蓝盘500GB的搬板开卡过程

楼主(2025-05-12):
最近闲来无事,去附近电脑店收了一点破烂来玩玩(一些板底和本次的主角,西数蓝盘)

店家说没法分区,回来拆开一眼就看到了非常大的M,太中了,马牌儿主控,直接开卡是肯定不指望了

插硬盘盒,打开CrystalDisklnfo……(卡了5分钟)看一眼磁盘信息主机写入60TB?!再看对NAND写入,还好写的不是很多,不过新增29个坏块和这备用块也是挺逆天的

看一眼颗粒,闪迪的Bics4颗粒,丝印60068 128G再结合马牌儿主控,指定有锁,网上查了一下是有锁,似乎只能上2258XT,正好顺手收了店家的几块板当板底

(焊接过程省略)上机看看有没有焊接失误

自动识别颗粒,开卡(此时没意识到是工具的问题)

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

跳线没跳对?上网查了一下2258XT的跳线,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问了一下我群里的某位大佬

用大佬给的工具后直接pass(淦,原来是我工具没选对)

最后跑一下RDT

头一次看到标记为NUC的坏块(根据大佬说的意思就是可以理解成彻底坏死的块)
参考RDT结果开卡开出了480GB的容量

测个速度和不算愉快的跑圈

至此完美收工

网友A:
WD竟然用大S颗粒,这不科学啊...

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竟然用大S颗粒,这不科学啊...

不是,那个大S的是杂牌盘的颗粒

网友B:
恭喜入坑,会花很多钱的

网友C:
温度很高啊,
4K速度慢了点,不过办公也够用了
就看寿命如何了
不过60T基本中壮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入坑,会花很多钱的

已经入坑有两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很高啊,
4K速度慢了点,不过办公也够用了
就看寿命如何了

我对它的要求就是能用就行了

网友D:
居然把死马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把死马医好了!

网友:
此一举突破,值得长久回味

网友:
享受开卡过程,分享成功的喜悦

网友:
这颗粒  性能一般般      写入60T 不算太大    搬板 成功  恭喜

网友E:
M主控配的大概率闪存质量靠谱,恍惚记得M主控固件有自修复功能,只是时间很长,这也是所谓30分钟大法的由来。如果原盘突然不认,可以一直通电让它自检自修复,时间根据容量和速度而定,好像某硬盘维修数据恢复网站有各种品牌和配置的盘自检时长,128M~256M的需要48分钟......
搬搬板重开卡,这功能就没了

网友F:
百度搜索了“西数 401000wd”,搜索结果第一个就是关于西数冷数据的。看SMART显示有29个坏块,是否意味着冷数据和坏块相关?

网友:
大品牌压缩成本也上这种颗粒

网友:
一次就成功

网友:
很不高兴为所有人服务!已收藏

网友:
速度有点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M主控配的大概率闪存质量靠谱,恍惚记得M主控固件有自修复功能,只是时间很长,这也是所谓30分钟大法的由来 ...

有这个功能?128MB~256MB都需要接近一个小时的话我觉得丢了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搜索了“西数 401000wd”,搜索结果第一个就是关于西数冷数据的。看SMART显示有29个坏块,是否意味着冷 ...

这个我不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