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五档倒计时定时插座拆解及维修

楼主(2025-05-12):
几年前淘宝9.9包邮的五档倒计时定时插座,品牌型号是“定十宝B01”,但外壳上没有任何品牌标识,十足三无产品。

这款定时插座功能简单,只有一个按键,按键上方有5个指示灯,按一下,左侧第一个灯亮,代表定时2小时;再按一下,左侧第二个灯亮,代表定时4小时;以此类推,按第五下,左侧第五个灯(右侧第一个灯)亮,代表定时10小时;再按一次,所有灯灭,代表关机。再按一下时,左侧第一个灯亮,如此循环。
用了几年,倒也稳定,前一阵突然坏了,现象是按按键时,所有灯都不亮,偶尔最右面灯闪一下,马上熄灭,再按又没反应了。
拆解比较简单,背面中间只有一颗螺丝。

指示灯还是传统的LED,貌似新款都改贴片了。芯片上文字被磨去。

电路看不懂,看以前的帖子,貌似怀疑那个红色方形电容的容量变小,导致继电器吸合不住。
这个红色电容上面的文字必须在某个角度才能看清,拍照时无论如何也拍不清楚。
其实文字是:CBB 334K 500V DV

找了个同样容量为330nF的334J 630V换了上去,由于尺寸比旧的宽,只能歪着装上去。

测试一下,按下按键,又是最右面的灯闪一下,然后没反应,以为失败了,结果再按又好了,而且随着按动按钮,五个灯可以依次点亮。以为修好了,正待高兴时,按动按钮又没反应了,这次很彻底,无论怎么按都没反应了。
其实旧电容容量下降并不多,308nF,只下降了6.7%。新电容容量是准确的,正好330nF。当时就想,容量相差不大,可能不是症结所在。从位置看,这个电容不是紧挨继电器,可能是安规电容?或者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应该更换更大容量的?本人小白,还请专业人士指点。

网友:
扔掉,买新的。

网友:
是不是想复杂了?说不定就只是按键用久了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是刚好有东西烧了。

网友A: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坏之后拆了扔了...

网友:
那个电容是阻容降压的,降压后整流

网友:
有可能按键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坏之后拆了扔了...

我的一样,还换了一个继电器.

网友:
测一下另外两个电解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电容不至于是这个原因,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
1、IC是14脚单片机,小白是没办法处理的啦。
2、四方电容为安规电容,使用电容降压方式为电路板供电。在220V交流电环境下,可按1U电容约70mA近似值计算。如何容量下降较多,将出现供电不足情况。

网友:
是不是继电器的问题呢

网友:
简单但好用的插座,,,

网友:
旁边的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B:
这种定时插座一般有什么应用场景?

网友:
这个感觉没啥维修价值了,毕竟用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定时插座一般有什么应用场景?

我目前用来插液体电蚊香,晚上打到第五档,刚好10小时自动断电。我的电蚊香放在隐蔽处,早上经常忘了断电,没有这个定时插座一瓶蚊香液几天就没了。

网友:
阻容降压感觉都不耐用了

网友:
不是电容坏就是其他故障

楼主再买个插座吧

网友:
几块钱,再买一个得了,象是别处还有问题,让别人修买新的也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