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上网本的SD卡读取故障 显示为RWA格式

楼主(2025-05-12):
一台上网本,XP系统,带SD卡插槽。故障情况是,插入SD卡,无反应,属性显示为RWA格式,进入“我的电脑-管理”,可以看到这个卡,显示容量也正确,但还是RWA格式。这个SD卡通过读卡器在本电脑上显示格式FAT32,读出的数据也是正常的,排除SD卡本身的问题。
请教坛友,这个故障如何排除?

网友A:
用DiskGenius看能不能打开...

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网友B:
设备管理器没有报错,主控应该没问题,如果排除存储卡故障,就要考虑卡槽触点接触不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ius看能不能打开...

我刚用U盘PE引导启动,读卡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卡槽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没有报错,主控应该没问题,如果排除存储卡故障,就要考虑卡槽触点接触不良了吧 ...

我刚用U盘PE引导启动,读卡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卡槽的问题了。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FAT32也分版本,我手机格式化的拿到Win10可以用,到XP上就不认,和你这情况一样

网友:
建议换成win7,XP已经不行了!

网友:
排除了其他原因,我觉得是XP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上网本安装XP还在用360,还带AI那种,不卡吗?

网友:
搞个读卡器吧,难得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用U盘PE引导启动,读卡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卡槽的问题了。

异常的情况下测试,以排查是否是系统或设置问题...

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FAT32也分版本,我手机格式化的拿到Win10可以用,到XP上就不认,和你这情况一样 ...

你确定手机格式化的是FAT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手机格式化的是FAT32??

米6是啊,米10的是exFAT,但是后面的手机内存大用不到内存卡了

网友:
那个卡槽是不是有个驱动,驱动有问题么

网友:
觉得是XP系统的问题

网友E:
不是驱动就是读卡器进灰,要么就是触点氧化,内置读卡器多少都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驱动就是读卡器进灰,要么就是触点氧化,内置读卡器多少都有这样的问题 ...

用U盘PE引导启动电脑,读卡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卡槽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U盘PE引导启动电脑,读卡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卡槽的问题吧。

所以说可能是驱动或者接触不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