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轻型电锤改扭力(山寨博世&南威无刷)

楼主(2025-05-12):
前几年拆了日立东成款重锤改扭力很成功,不久又试了博世款轻锤,两把断续折腾好了几个月,开始是换细点弹簧效果不理想,扭力小了打6毫米孔也容易打滑,后来是用角磨机锯短弹簧,把锯的一端用火烧红压平直,打磨平整装上试了两次勉强合适了。

弄的是这两货,一山寨博世26,一南威无刷锂电,都是咸鱼上本地收的二手,山寨博世扭力奇大,卡钻了双手都难握住,南威的还好电池不太行卡钻了双手能握住然后保护板断电停机。

楼主:
动手前先网上看了些折机维修视频,琢磨出扭力是由套在气缸外面上的弹簧(线径4mm)控制的。拆机,两个机械部分差不多,弹簧用无眼卡簧卡住的,预压弹力很大难拆,我是用两支电笔(最好戴上手套护目镜不然一手滑容易悲剧)从缺口处开始慢慢撬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的是这两货,一山寨博世26,一南威无刷锂电,都是咸鱼上本地收的二手,山寨博世扭力奇大,卡钻了双手都难 ...

卡钻握不住是缺离合装置吧

这种大力工具还是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钻握不住是缺离合装置吧

这种大力工具还是安全第一

这是有离合的,就是脱扣力矩太太了等于没luan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有离合的,就是脱扣力矩太太了等于没luan用!!

原来如此,那估计是逆向仿制时没吃透原始设计

楼主:
费大劲拆出弹簧,量好尺寸网购钢丝线径小点的弹簧,拆机的扔一边等到货

楼主:
过了几天3mm钢线的弹簧到了,弹性系数小了装起来还算容易,又把部分很脏的油也换了,装好机试机发现可以打滑脱扣了,当时感觉还行

网友B:
个人觉得大品牌的设计,应该还是到位的,
1、一般电锤都是40n的离合,力度已经很大了,不带副手柄,钻头卡死时,双手都得憋住力才能不伤手。否则很容易打手
2、轻型的功率会更小,按说达不到40n的离合加高转速,所以我猜测离合扭力会小一些,具体不知道,但是扭力大小设计上肯定是考虑了电机功率,不能电机堵转了还触发不了离合,应该会有些冗余,你换大弹簧,力度估计很难把握。
你试过卡钻了,然后能不能触发离合??如果不能,那弹簧换成木块是一样的,离合都失效了。

楼主:
当一把弄好后,又抽空把南威无刷的已拆出改了,不怎么用就偶尔休息日弄一两个私活给人装个开关灯泡线槽,用一回钻几十个孔,全是6mm胶塞孔,没发现啥大问题

楼主:
直到一天,接到个附近特斯拉车主装三相7kw充电桩的活,配的1cm塑料膨胀,在水泥墙上打孔时就扭力不足了稍微屑多点就打滑脱扣,时不时要抽几下钻头,当天搞完就决定加大点扭力

楼主:
想了几天,又把原4mm线经弹簧找出来(幸好当初没扔掉),先用角磨切了小半圈,找了些烧烤木炭生起火,把切掉掉的一端扔进去一圈烧红夹出来趁热用老虎钳夹拢收尾,端面打磨装,先拆山寨博世装上发现还是扭力过大,又拆出切掉约2cm一截,总计大半圈烧红收拢角磨机打磨后装上勉强合适了,折腾小半天南威的不想动了,直到今天清床底发现这剩的弹簧才想起来发这一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到一天,接到个附近特斯拉车主装三相7kw充电桩的活,配的1cm塑料膨胀,在水泥墙上打孔时就扭力不足了稍微 ...

找时间研究下电子防扭,电锤的离合很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真没啥用,卡钻可大可小。离合力度大了约等于没有(除非一直双手憋力打孔,还不能登高),离合小了又有打稍微打的孔打滑的问题,,

我用电锤都是佛性打孔,慢慢磨,慢慢锤,单手用力顶住但是不握住,卡钻就松手,扭不了手,,当然我只是家用,佛性一点也无所谓。。

机械离合只适合打大孔,低空,连续作业憋住力用,
其他场景都不好用,小孔我可以单手顶住,不用大力顶住效率就足够用了,高空又双手憋力不了,没站稳人都可能甩飞,一般人可没安全绳等保护措施,很不安全。非连续作业,我就佛性慢慢磨就是,你压力轻点很难卡钻,卡了就松手就行。,
综上,对大部分来说,机械离合确实是没啥用。

电子离合是个好东西,锂电的高端很多都有这功能了,不知道220V的有没对应控制板,,,但是缺点也明显,生效基本得转15°以上,已经会拧到手了(与手用力方向有关,比如你刚好逆时针用着力,电锤直接给你个顺时针15°,百分百受伤),

所以用电子离合的方式是,只顶住,不大力握持,随时准备脱手,而物理离合要求的是双手憋力。电锤这两玩意放一起,也是没谁了,反正是有点不伦不类。,

还是得副手柄,配合电子离合,配合机械离合,,这样才好用,毕竟卡钻时拉副手柄,拉力是不太容易拉伤手的,扭力很容易。,而众所周知,电锤应用场景不像电钻,电钻台面作业居多,副手柄握持也很好,,而电锤我试过,长度问题,还有墙面作业,地面作业,天面作业,拿着副手柄总感觉很别扭。。
还好我用得少。

说了一大堆,还是安全第一,尤其是登高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大品牌的设计,应该还是到位的,
1、一般电锤都是40n的离合,力度已经很大了,不带副手柄,钻头卡 ...

山寨博世没改前卡钻差点扭伤右臂,改成网购的3mm线径弹簧后扭力又小了打大点孔的时不时打滑干活不得劲,要不再你们弄3.5mm线径的弹簧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寨博世没改前卡钻差点扭伤右臂,改成网购的3mm线径弹簧后扭力又小了打大点孔的时不时打滑干活不得劲, ...

1、我打孔少,不需要去更换弹簧。
2、弹簧不止有线径,压力与材料、处理方式(淬火方式、回火方式等)等等有关,换线径试错成本其实很高的,我diy3.6v电批时,买过N次,基本都不好用。
3、直接拆下来,看离合钢珠大小(弹簧的形变一般是钢珠直径的一半),,依据胡克定律,姑且认为弹簧是线性形变。假设钢珠是5mm的,那弹簧压缩2.5mm就能触发离合,把弹簧两端磨去0.5mm就能按比例的减少20%的离合力度,不需要更换或者锯短弹簧,两端磨去0.5也基本不会影响弹簧结构,直接就是平整能用的,不火烧也不会退火,一般这种大弹簧,两端各磨去1mm都还是平整的。有空可以慢慢磨,就是磨的时候,注意平整点效果会好一些,稍微歪了影响也不大,0.5mm、1mm,磨了后就装上,多试几次,达到自己合适的扭力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打孔少,不需要去更换弹簧。
2、弹簧不止有线径,压力与材料、处理方式(淬火方式、回火方式等)等 ...

而且这种磨的方式,当扭力过小了,也能通过加垫片加大弹力或者恢复原装弹力,,比换弹簧更好。

网友:
您是真能折腾,兴趣这东西就是无法用金钱衡量

网友:
转一圈还在原点!!!!!!

网友:
扭距太大了容易受伤

网友:
原来是附近的坛友,我就在你旁边镇

网友:
不如改玩锂电的,起码各种保护做的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