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强迫症的J1900强搭NVME安装Win7/10/11折腾实例[BIOS修改+Q1900B-ITX下载]

楼主(2025-05-12):
附件有整合NVME驱动模块的工具包以及成品BIOS,需要的自取

首先!
我爱老系统!我更爱折腾!
本帖子只为了需要灵感的人而存在!
别怕折腾别怕坏,电脑就是拿来折腾着玩的!!!

——正文开始——

我有个朋友,他有个公司,两年前公司淘汰装备换下来一批SSD,丢给了我两根建兴LITE-ON T11 120G的M.2 2280固态盘

我当然知道这是PCI-E 3.0 X2的NVME固态,但是我现在在用的是J1900,非要上的话也当不了系统盘么不是?

于是这玩意在我的零件箱里沉睡了很久很久,直到这几天挖东西挖到这两个小宝贝,想着能不能做点啥,接着摸,刚好找到几张NVME 4X转PCI-E 1X的转接卡,脑袋一歪,整起?!

上网搜了一堆资料,找到需要用的软件,分别是UBU、UEFITool、MMTool,顺手找了一些流传比较广的BIOS修改用的NvmExpressDxe驱动模块备用

然后去主板厂家找到固件,我用的主板是ASRock Q1900B-ITX,最新固件版本2.20,官方发布页面为https://www.asrock.com/mb/Intel/Q1900B-ITX/index.asp#BIOS

由于页面里提供的Windows版本是一键傻瓜升级包无法直接修改固件,故而下载Instant Flash版本,解压,得到文件[Q19BITX2.20],CRC32校验值[478DD233],一共8388608字节,即8MB整,放一边备用

按照网络上的教程,用MMTool打开文件[Q19BITX2.20]

点击创建报告,会提示生成一个与固件同名的rpt文件在固件目录下,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搜索字串[DXE],可以看到在[Volume 02]中第一个就是[DxeCore]

然后注意圈中的这几个地方,一会要参考的

回到MMTool,找到包含字符[DXE]的项目,点击高亮标记出来,我这个固件比较好找,第一个就是[DxeCore]

右上角点[浏览],找到需要使用的NVME驱动文件NvmExpressDxe_Small.ffs,然后再点击[插入]

如果操作正确,在[Volume 02]最下面将出现插入的DXE驱动名字[NvmExpressDxe_Small]

【小知识】
如果在文件尾部正确出现文件名即可左上角点击[保存映像]或者[另存映像为]进行文件转存,如果保存失败,就回去看看前面圈中的部分,这里显示的[Firmware Volume]后面的数字为DXE驱动所在的卷目录路径名,而在段落尾巴部分[Bytes Free]后面的KB值为空闲空间(例图中为了方便标记使用的是上一个卷的空闲字段,实际卷位置描述应该在下方),一般只要插入DXE驱动的体积不超过空余空间总数即可成功,否则将会弹出失败或者损坏固件。

对于ASUS和ASRock这种带固件校验的平台在保存时一定会提示这个校验警告,这是因为这两家固件的加密实质上都是华硕ASUS的同一个固件加密技术,目的是为了防止第三方固件刷入或者用户私下修改固件导致主板失效或者损坏,算是一种保险吧。

!!!注意!!!
此时保存的固件暂时还没法使用,如果强行刷入主板或者使用编程器强行刷写会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
好在ASUS和ASRock主板自带校验,大部分使用Instant Flash版本修改出来的固件是肯定无法进入刷写流程的,连预刷Crashless步骤都无法进行的那种,此处为两家公司疯狂点赞!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用UBU为固件脱壳。

UBU是个自带大量工具的批处理脚本工具包,打开UBU.bat,找到刚才保存的文件,我这里保存的文件名叫[1.fd]

等脚本自动解析和自动解包后会提示按任意键继续

然后脚本会进入一个选项页面等待操作

这里可以视情况对BIOS内的集成固件进行分类升级,一般UBU会自带一些比较新的集成固件,个人建议是尽量全部升级,如果比较熟悉这类集成固件的可以手动修改UBU套件内的固件目录下的文件,否则直接无脑升自带的就行,比如我要升级网卡固件,只要在界面输入数字[3]然后点回车,再选择[2 - Replace Realtek],也就是输入[2],回车,等替换完成后再点击任意键,然后输入[0]加回车即可返回主界面。

如果更新成功,可以看到主界面的固件版本号已经发生变化

在主界面上输入[0]加回车,脚本会提示保存方式,输入[0]为保存为默认文件名BIOS.BIN,输入[1]则将保存为[mod_1.fd],输入[2]为移除Instant Flash保护,即给固件脱壳,由于主板来自ASRock,用的ASUS的保护技术,所以必须移除保护后刷写,所以这里选择输入数字[2]并回车

此时脚本提示已经将文件保存,路径为UBU目录,文件名[apr_1.fd]

手工定位找到[apr_1.fd]文件,此时文件CRC32校验值为[1334dbb2]

找到一个靠谱的U盘,格式化成FAT32或者NTFS,把[apr_1.fd]文件复制进去,改名为[Q19BITX2.20],否则主板Instant Flash功能认不出这个固件

其实前面修改固件的时候在这里有个小发现,我在固件报告文件里找到可以支持NTFS读写的DXE驱动,也就是说这个主板官方固件默认是支持NTFS读写的,对于大容量外设和硬盘来说操作起来省事很多,如果你们在类似的地方发现比如NTFS、EXFAT之类的项的话基本就可以确定你的BIOS能直接支持这些格式,放心用就好

插着U盘,重启,按住Delete进入BIOS,选择Instant Flash,找到刚才的固件,刷!

安全刷完,拔掉U盘,回车————————主板熄火了?!

好吧其实是因为CMOS没清空造成的主板保护,不用担心,有些主板刷自制BIOS固件刷完重启是会这样,只要手动扒了电池然后短接纽扣电池座的两极或者找到Clear CMOS跳线短接个半分钟再装回去就行

接下来安装扩展卡,然后重启,如果固件修改正确的话磁盘列表里会出现一个没有后缀的PATA设备,比如下面这样

设置好主板参数,进PE。

这里用MBR方式分区并格式化固态硬盘

然后在PE下先看一眼SMART跑个分
虽然这板子上的PCI-E是2.0规范的,但是1X的速度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总比板载SATA2.0速度快一截么不是

安装Win7,这里建议用MBR分区格式,这样原始镜像安装的时候才不会卡四叶草

其实卡四叶草主要是因为EFI/UEFI方式启动的时候Win7如果没有集成显卡驱动就会卡在加载图形这个步骤,所以要么在分布镜像的时候进行驱动植入或者用第三方封装的已经带驱动的版本,要么用MBR分区,也就是用传统引导模式直接安装系统,我个人用的是MSDN镜像手动集成NVME补丁所以优先选择MBR,这样以后拆了硬盘做U盘的时候甚至不用初始化分区就能全球通用

【这里插播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
有些时候分部完系统进行二启初始化的时候会提示“Windows安装程序无法将windows配置为在此计算机的硬件上运行”,其实这是因为MBR格式安装的Win7二启需要用设备引导模式去引导系统而不是用“Windows Boot Manager”去引导,可以在二启时选择设备,只要避开了“Windows Boot Manager”就可以成功安装完成并进入桌面。
当然也可以用GPT格式初始化硬盘后安装,卡四叶草的话参考前面,Win8以后的系统则没有这个问题。

至此完美收摊,后面进入桌面和安装驱动调试啥的就不截图了,我懒
只要固件没毛病,Win8/10/11都跟新主板一样可以直接装,这边已经亲测过可行

最后,其实修改固件到刷入基本没什么难度,就是胆大心细操作稳,遇到事情别慌就行

附件有修改好的ASRock Q1900B-ITX固件包,需要的自取吧

后话:我当然知道Win10/11更新,也知道GPT很优秀,但是我真的很想要一个能满足奇怪要求的设备,比如NVME+MBR+Win7,反正没事干,不折腾就是浪费哈哈

追加:如果对自己的手艺不太自信或者对NVME驱动没信心的建议在U盘里放一份未经修改的原始固件,万一抽风了就用原始固件再刷回去,进退自如啊有没有!

网友:
我更爱折腾

网友A:
这个厉害了,升级刷主板BIOS我们日常工作,但集成主板新驱动打包bin文件真没有接触过.

楼主:
那就搞起来,时间不等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升级刷主板BIOS我们日常工作,但集成主板新驱动打包bin文件真没有接触过. ...

难度不高,注意固件空白区域剩多少就行

网友B:
j1900 cpu 的吞吐率估计用不着nvme硬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900 cpu 的吞吐率估计用不着nvme硬盘的吧

纯粹开一个新赛道,回头给其他设备上NVME卡也省事

网友:
这BIOS界面好骚...

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楼主:
妖板之前的BIOS都长这样,后面因为固件不够容量所以才缩减成字符的

网友C:
强悍 强悍 强悍 ~~~~

win8.1   速度唰唰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悍 强悍 强悍 ~~~~

win8.1   速度唰唰唰~~~~

8以后系统对J1900来说其实还是太沉重了,卡的要死

网友D:
Z77的主板改过BIOS支持转接卡NVME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8以后系统对J1900来说其实还是太沉重了,卡的要死

win 7   win 8.1   Ok   足够了,

等win 20 出来了,  再去装 win 10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358-1-1.html

为什么从Win7<旗舰版>降级到<专业版>再降级到<家庭高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Z77的主板改过BIOS支持转接卡NVME启动

MOD的快乐只有玩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 7   win 8.1   Ok   足够了,

等win 20 出来了,  再去装 win 10  ~~~~

现在可以装WIN10了,因为今年就要断掉支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装WIN10了,因为今年就要断掉支援了

给,  也不要,

win7  win 8.1  跑得比Win 10 快 ~~~~

体积小的操作系统 跑得快,  4k 文件 越少,读取越快 ~~~~~

win 10 臃肿,  win 20 出来了,  硬件也淘汰了, 又买新的了,  到那个时候 还是一句话,  玩轻便操作系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  也不要,

win7  win 8.1  跑得比Win 10 快 ~~~~

你这也是强迫症

网友C:
你也是强迫症,  给强迫症的J1900强搭NVME安装Win7/10/11折腾实例 !!!

大马拉小车,   强劲硬件 配合 小巧操作系统, 高手的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强迫症,  给强迫症的J1900强搭NVME安装Win7/10/11折腾实例 !!!

大马拉小车,   强劲硬件 配合 ...

然而并没有啥用,一共就400MB/S左右的读写,无非就是开了一条路免得到时候市面上没卖SATA了谁都用不了这个板子

网友:
搬个小板凳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