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DD商品的质量确实差!花2块73撸的86型17孔+3USB转换插板,里面的怪相真多!

楼主(2025-05-19):
PDD送了劵,实在没啥可撸的,临近失效前就撸了个86型17孔+3USB转换插板,原价5块5
说是86型,只是可以插在86型墙插上做扩展而已

到手了,外壳材质看着就差,收缩也很明显
前面板,这就是10+3

底部还有4孔

背面
号称10A,偶是不信的

倒是第一次在插头上看到这样子的保护盖

刮了下插片,里面银白色且软,铝的

拆后盖,竟然螺丝都少上了一颗
这质量差!

所有零件都是上在前壳上的,里面有点乱

第一眼就看见地线没接,这质量真差!

再仔细看,竟然这颗螺丝都没上好
其他螺丝也没紧,这质量真TM差!

这开关上也标10A,也只能呵呵了

铜片不仅窄还特别薄,就两张纸的厚度

再来看看宣传有20W的充电板
PD快充就不用想了,这质量应该是到底了吧!

不能说复杂,百分百的简单

集成控制和驱动的电源芯片

比偶食指头还小的变压器,EE8的?

高压、低压紧靠在一起的电解电容也是相当的mini

原本想补上地线,结果发现3孔接地弹片是铁的,而且用上助焊剂也死活上不了锡

好在其余还是铜片,用焊锡把所有压接的地方全部锡焊
充电小板也焊上

最后装床头边上,将就用来充电

虽说几块钱也不要啥自行车,但这货质量是真差,不拆开看看都不知道有什么坑!
现在偶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去掉充电小板,感觉不用也可能会炸鸡!

网友:
元首居然在床头装了个炸弹死亡如风吾身,常伴吾身

网友:
这么便宜的东西,质量能好到哪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尤其是小电器,低价的不能买,安全风险太大

网友:
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看用途

网友:
PDD真的要看清楚才入手

网友:
感觉还是把小板拆了的好

网友:
PDD就是伪劣产品的集中地

网友:
安全第一 ,不想把家烧了,还是扔了吧。。。安全第一 ,不想把家烧了,还是扔了吧。。。安全第一 ,不想把家烧了,还是扔了吧。。。安全第一 ,不想把家烧了,还是扔了吧。。。

网友:
高低压靠那么近,有安全隐患,这充电器你敢用?

网友:
PDD的电子垃圾比较多

网友:
这个拆完直接垃圾桶了吧,能用吗?

网友:
功能挺多用料挺单薄的。

网友:
你就淘宝花两块多也一样差啊。
不知道怎么有这个底气花了两块多还嫌质量不好的。

网友:
都是揭阳那边发货的吧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不想损失扩大,还是扔了吧
这东西成本是怎么做到这么低?还能有利可赚

网友:
淘宝低劣转去了pdd

网友:
感谢楼主帮忙趟雷了

网友: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LZ深知其理

网友:
5块钱可以了,质量和价格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