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翻车了,两元的SABA(先霸)多功能闹钟播放器拆一下,不亮不响

楼主(2025-05-12):
如题,某天跳蚤市场早上经过时绕个圈看了一下,在一老者的摊前看见这个东西,刚开始开价5元,感觉外观还不算太旧(MICRO USB口跟大多数充电宝一样脱落,理论上容易修,实在不行就换TC的板子呗),而且感觉是多功能播放器+闹钟(带数码管)的组合挺有意思。

更何况大爷还说了一句——这个价格,你还要什么自行车,买回去拆件或用得上一个喇叭也是可以的!!!

所以心甘情愿的与大爷回了两番价格,最终掏出两元钱纳入车箱袋子里。

简单用抹布清洁了一下外观,本着尽快摸清底细的原则,拆,拆,拆!

与小蜜蜂类似,拆面罩后取螺丝

卸掉螺丝后,露出内容物——
WC,这么劲爆,电池被哪位大师捷足先登了啊!!!!!

不过看了下,喇叭的磁钢还是挺大个的。。。主板走线也可以,模具还凑合吧

PCB控制板被音量旋钮及螺丝固定在夹缝里,所以还得卸掉旋钮才能慢慢取出

看看主板上的布局吧,啥也不多说。。。看样子还带蓝牙功能(因为看见天线覆膜了)

试着找了颗有电的18650电池,按照红正黑负的一般原则连到这个的电极接线上,然后拨动背部的电源开关及音量旋钮。
妈耶,翻车了,不亮也不响,看来还得改天有空再看看是否先把充电的MICRO USB口区域清理干净及检查电源开关是否有损坏了再考虑能否修复的问题了。。。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拆喇叭也不算亏

网友:
看板子不会是大问题,也不复杂~修修!

网友:
这喇叭够大,听个响不成问题,成色还可

网友:
赶脚电源通路没通

网友:
修哇,挺不错零件,功能不少,配上电池修好它,东西不错。

网友:
播放器时钟功能不 错,试着修一修

网友:
没有维修资料

网友:
好像还有am和fm收音机功能,奇怪的是没看到中波磁棒天线,不知道dsp收音机中波还用不用磁棒天线了。

网友:
有话筒输入口,感觉是导游背的小扩音器一类的。

网友:
我修个老人收音机主控烧了没得救

网友:
喇叭都值了,2元拿回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
用来改蓝牙音响好了。

网友:
就是不通电而已

网友:
买个MP3播放板换上就能用,

网友:
两块钱   哈哈  折腾

网友:
听个响不成问题

网友:
继续折腾折腾,或许能修好。

网友:
2元么充其量也就是个自行车,翻不到哪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