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容炸的原因?

楼主(2025-05-12):
今天电池充到了83V试用上次那个逆变器,结果插电就电压表一闪而灭,以前保护它不启动至少电压表还亮,由于前级管子耐压是80V,难道坏了?于是拔掉电池换个电压低些的还有73V电压电池试验,插品字头时候结果悲剧就来了,插头剧烈打火,逆变器内部什么东西嘭炸了,开始还以为是防反接场管,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电池接口都是固定的以前还并一起过没接反啊,打开看闻着臭味才发现是一颗低压电容爆了。猜测是83V电池给电容充电后取下换上了73V电池,电容反向剧烈放电造成打火,但是反思才10V的压差啊,不可能这么大电流,每次插插头电容从0V开始充电也没这么大打火啊,于是去试通电给电容充电后拔电后测电压发现很快便掉电压几秒后到20多V了。我换个插头的时间电几乎都放完了,猜测错误!

看来是因为某种原因电容内部短路,打火是因为电池剧烈放电,以我的经验正常的电容鼓包漏液一般是过压了,这个100V电容之前79V都通电好多次没事,唯一区别是这次上了83V电压,估计是质量不行耐压不够。

网友A:
有可能就是电容到了报废的时间了  不一定是耐压问题

网友:
另外2颗估计寿命也不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是电容到了报废的时间了  不一定是耐压问题

逆变器才买来半个月,才通电用几次。

网友:
换个红宝石或黑金刚上去,耐压选大点

网友:
电容品质的问题,和中奖的几率一样。

网友:
鞭炮声音其实挺大的,我听过。

网友:
有可能是赶巧了遇到有问题的电容。

楼主:
刚看了一下保护板日志,应该是上83V电池的时候电容就已经出了问题,结合当时电压表亮一下的表现应该是电池的保护板识别到短路保护断电了,换上的低电压那块电池则没识别出短路,接通的瞬间就大电流了。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恭喜楼主,电容怀胎九月顺利生产

网友:
换好一点的电容 一劳永逸

网友:
电容假货太多了

网友:
电容品质的问题.都换掉

网友:
电压过高,或电容耐压下降,电容漏电等等。

网友:
宝贝已经收到了,真的是物有所值非常的满意。卖家的服务态度很好发货速度也很快,包裹的严严实实没有任何破损。快递小哥送货速度快,总体来说是一次愉快的购物呀,下次有需要还会再来买买买!与卖家描述的完全一致,非常满意,真的很喜欢,完全超出期望值!

网友:
铝电解电容寿命只有几年,里面电解液会挥发。有条件上固态吧

网友:
耐压至少1.5倍,这么大个电解电容不是闹着玩。以前被飞毛腿的手机充电器炸过,就里面的一颗电解电容炸了,那个个头很小的,但威力很恐怖。高压电解电容老老实实去立创卖血

网友:
使用寿命到头了

网友:
寿命到头了吧,应该是设计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