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华硕主板P8H77-V LE反复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5-05-12):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问题拜谢了!!!!!

网友A:
就这么一句,只能建议送修...

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句,只能建议送修...

这个主板不值几个钱不想送修,想请教大神指点自己动手修的。

网友B:
自检没通过一般都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检没通过一般都先刷bios

刷新了没有变化,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句,只能建议送修...

先换电池,再换电源,再换内存 再换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电池,再换电源,再换内存 再换CPU

你这个方法式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