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的惠普笔记本好像自动升级bios

楼主(2025-05-12):
装的win11,,上网估计就自己下载bios,过后自动升级笔记本bios。。怕笔记本自己把自己玩坏了。

网友:
别怕,有些主板自动升级的是官方的BIOS不会翻车

楼主:
就怕自己升级。。醒不过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自己升级。。醒不过来啊。。

只要不断电一定能醒的,BIOS固件都是测试很久才放出来,一般也不会给你刷测试版,如果怕的话就去主板里面设置禁止升级或者关闭TPM,一般都能略过升级

网友:
这是微软的锅,,,
不过只要不在升级的过程中断电,就没事。

网友:
你这笔记本,是不是自我进化了?

网友A:
组策略禁用驱动自动更新就可以。
曾经WIN10自动更新网卡驱动,把我的网卡VLAN功能搞没了,因为调试设备必备,只能禁用了然后卸载驱动重装INTEL完整驱动,自此没有再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策略禁用驱动自动更新就可以。
曾经WIN10自动更新网卡驱动,把我的网卡VLAN功能搞没了,因为调试设备必备 ...

+1,不更新就没屁事了...

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网友:
有部分hp的笔记本,自己把自己升级死了,还要到售后去重刷bios

网友:
是的新win10 11更新里包括驱动和bios

网友:
能正常使用一般不升级

网友:
笔记本有电池供电,出问题的概率很小的。台式就怕升级过程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