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祖国版 knipex 钳式扳手 或者 水泵钳, 有什么可以推荐吗?

楼主(2025-05-12):
祖国版  kinpex 钳式扳手 或者 水泵钳, 有什么可以推荐吗?

原版的实在太贵, 想找个祖国版. 求推荐.

网友:
白铁价了, 随便买, 找个大品牌,钳口硬一点的就可以了额。

网友A:
收藏了几把 有祖国版的,其中左起第3个是祖国仿凯能两用钳口的(可以当钳式扳手也可以当水泵钳 调换个头的方向);还有左起第6把是祖国模仿凯尼派克款 多多咸鱼一堆几十块就到手 挑质量好点的;欧文的钳式扳手的齿比太大 间隙打了调节起来没凯尼派克款式的密集齿方便开合起来,不推荐买欧文款的钳式扳手;博世的钳式扳手推拉开合最方便,不用按按钮,直接抬起手柄到合适角度就行;吉多瑞的推拉得按一下按钮,凯尼派克的推拉得全程按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几把 有祖国版的,其中左起第3个是祖国仿凯能两用钳口的(可以当钳式扳手也可以当水泵钳 调换个头的 ...

从左到右品牌依次是:祖国版老a、博世、祖国版骇客、吉多瑞、国产代工供德国超市帕克赛德、祖国版高仿凯尼、博世、国产代工欧文、国产代工考伯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几把 有祖国版的,其中左起第3个是祖国仿凯能两用钳口的(可以当钳式扳手也可以当水泵钳 调换个头的 ...

这么壮观!

网友:
SUHA水管钳5寸

网友A:
5寸的好可爱 巴掌大   苏哈的定价有点高哦,没敢下手。最后淘了个4.5寸的考伯特的水泵钳。干活感觉7寸的最趁手,把玩5寸和7寸都行;edc通勤估计5寸更合适

网友B:
凯尼派克家亲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寸的好可爱 巴掌大   苏哈的定价有点高哦,没敢下手。最后淘了个4.5寸的考伯特的水泵钳。干活感觉7寸的 ...

厉害,这么多?可否说说分别价值几何?那个工艺不错性价比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几把 有祖国版的,其中左起第3个是祖国仿凯能两用钳口的(可以当钳式扳手也可以当水泵钳 调换个头的 ...

吉多瑞和凯尼派克哪个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凯尼派克家亲戚。

好东西。 sata   家 made in  germany    算高端入门了。  市面上能买到的,一般台产的钢就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吉多瑞和凯尼派克哪个好用?

几多瑞轨道调节比凯尼派克方便一些,按一下按钮松掉 就可以随意滑动把手。凯尼派克需要一直按着按钮。
几多瑞做工好一点,就是表面处理很漂亮,价格比凯尼派克便宜100多。奥地利造。

凯尼派克的硬度高一点,德国造。耐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厉害,这么多?可否说说分别价值几何?那个工艺不错性价比最好?

永远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凯尼派克硬度高 奶草,就是价格贵点。
家用的货 就选个几十块的祖国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 sata   家 made in  germany    算高端入门了。  市面上能买到的,一般台产的钢就够用了。  ...

架不住买一个用一辈子啊,还能传代,只要有尸首,就能换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几多瑞轨道调节比凯尼派克方便一些,按一下按钮松掉 就可以随意滑动把手。凯尼派克需要一直按着按钮。
几 ...

德国工具和耐用不粘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德国工具和耐用不粘边

硬度确实高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永远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凯尼派克硬度高 奶草,就是价格贵点。
家用的货 就选个几十块的祖国版就行了。 ...

怎么挑质量啊,咸鱼上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手柄套有不同的两种,材质这些到手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挑质量啊,咸鱼上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手柄套有不同的两种,材质这些到手才知道啊 ...

三十四十的多多和咸鱼上有一款高仿凯尼派克的质量差得很 表面坑坑洼洼 坐工奇差  闭坑。其他的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挑质量啊,咸鱼上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手柄套有不同的两种,材质这些到手才知道啊 ...

沾塑手柄 细一点 好发力些。
还有一种双色粗手柄,握感厚实一些
买哪种都行  细点的便宜不少

网友:
我使用强度不高,
马格努森(百安居)的就够用

小黄鱼上也看过米沃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