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晨光桌面吸尘器电子开关电路图(ADGN5083)

楼主(2025-05-12):
抄个电子开关给大家研究。
这种电路待机功耗几乎为0,控制小型电机很好用。

网友:
这吸尘器里面还有电路?我还以为就电池和电机直连的

网友A:
买的杂牌就一个自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杂牌就一个自锁开关

自锁开关如果用电流大一点的也没问题

网友:
好啊,学一下电路

网友:
小巧玲珑  不错

网友:
老实人 也不取整一下

网友:
说实话,这玩意真的没啥用的。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先

网友:
谢谢分享,点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算是复杂的开关。

网友:
有驱动板是高配版,我见到只有开关。楼主试试13万转风扇,配吸尘器套件,效果比有刷电机强很多。

网友:
飞科的一款剃须刀好象也是这电路

网友:
有控制电路的性能比无控制电路的强好多

网友:
这种小开关质量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