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欣灵HHS13-1时间继电器拆解

楼主(2025-05-12):
欣灵HHS13-1时间继电器,坏的,拆解看一看

网友A:
竟然有四组触点,没看到计时芯片,是不是在立着的板子上?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一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有四组触点,没看到计时芯片,是不是在立着的板子上?

应该是基于模拟的单稳态电路,调电位器改变时间常数~

网友B:
真省事,芯片都不用,

拆一真一假欧姆龙延时继电器omRon H3Y-2,锻炼你的火眼金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75&fromuid=1976637

网友:
看样式好古老啊

楼主:
坏的,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省事,芯片都不用,

拆一真一假欧姆龙延时继电器omRon H3Y-2,锻炼你的火眼金睛

这个真没法比了,一个天一个地的

网友:
好像有个可控硅

哪坏了?

网友:
这继电器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C:
看图电路不复杂,完全可以修复。电路板上没有看到芯片,它是通过RC充电时间来定时的,定时时间精度不高,然后触发单向可控硅导通,线圈得电使触点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电路不复杂,完全可以修复。电路板上没有看到芯片,它是通过RC充电时间来定时的,定时时间精度不高,然 ...

练练手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