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用了好几年iPhone,还不知道锁屏的情况下,怎么不接而且挂断电话?

楼主(2025-05-12):
用了好几年iPhone,锁屏的情况下。还不知道怎么不接而且挂断电话?

哈哈,没有挂断键。。。真的。

一解锁,只有接听键!!!!

======================

按一下电源键,再按一下电源键。。。。就拒接了!!!。。。也许是双击吧。

网友:
虽然不知道苹果的,但是安卓是能设置电源键挂电话的。

楼主:
【iPhone挂个电话居然有7种方式!摇头就能挂电话?】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网友A:
简单的操作好像就是电源键连续快按两次

网友:
听说苹果接微信视频要先解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操作好像就是电源键连续快按两次

以前不知道,都是接听瞬间挂断,,,,要命的

网友:
电源键连续快按两次!

网友:
很神奇的操作手法呢,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设置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