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带风扇的固态硬盘盒子 RTL9210主控带固件P25D40H

楼主(2025-05-12):
这个盒子几年前买的是usb3.1的。然后他插usb a转c的话,其实只有200兆还容易过热跳掉原因应该是我的usb供电不太够,他这个带风扇电流比较大,我那个数据最大只能供800毫安,供不到900毫安。然后他这个插c to c口的。就可以直接飙到900多兆,好像之前还刷错了固件,后面乱刷乱刷又刷回来了。然后现在这个版本是比较稳定的一版,我也不知道用的具体是不是出厂的一版,搞不清楚,但是可以用。然后用的是这个ch341a的1.7版的烧录器。他这个烧录器带各种电压切换,直接在板子上就可以切换。然后软件是专门定制的,支持很多型号,而且在实时更新的,这个比那个土豪金版本的稍微贵一点,但是。兼容性肯定是要比土豪金的要强,土豪金的话你转接各种电压,需要转接板,这个直接拨动开关,然后软件上会教你开关放到哪个位置,板子上也有印,然后接配合哪个转接板。而且这一款最大支持64兆的芯片。之前舍不得花钱,用土豪金,然后又晚上接错了线,把我的vbios搞坏了。这回花大价钱搞的这个。发现确实好用。工具这个东西别舍不得钱的,然后提取出来的这个rtl9210对应的是PUYA P25D40H的这个固件芯片,你们要对着文件名来弄。一般这个方案都是这个储存固件的芯片,然后文件我放在下面

网友A:
这土豪金竟然可以手动调压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土豪金竟然可以手动调压了

反正支持1.8 2.5 3.3 5 这几种电压。然后还带红外对码啥的,功能不一定会全用上。但刷程序是一刷一个准,如果是土豪金,直接读电压不同的芯片好像是不太行的,那个光买烧录器还得买对应电压转接板,只有5和3.3,我上次的VBIOS是1.8的,用夹子是直接读了,居然能读,后面再夹,搞错了线序,然后VBIOS芯片烧了,CH341A烫手 ,我以为坏了,本准备换CH341A的。但是拆不下来座子,只能用钢针,结果过孔全毁了,后面重新买了个新的土豪金,只能留着吃灰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这么热是打算焗螃蟹啊!

网友B:
还是没有好用的免拆BIOS芯片的工具啊,夹子不太好用。

网友:
好几年不鼓捣ch341

网友:
这个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好用的免拆BIOS芯片的工具啊,夹子不太好用。

夹子有正品和仿品,不一样,但是这个夹着搞,认不出来。非要拆下来,另外就是,拆下来后夹着还不错

网友C:
需要拆芯片调固件有点麻烦,要是像硬盘能直接升级方便些。

网友D:
编程器读取速度快不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器读取速度快不快啊

速度还可以啊,CH341A不都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拆芯片调固件有点麻烦,要是像硬盘能直接升级方便些。

能,就是很难找到

网友:
做工很好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功率大,光风扇吧

网友E:
红外对码是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对码是什么用?

反正是这个功能,可能和编辑红外码有关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