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搬出自己的古董变压器点焊机组装牧田21V5AH电池

楼主(2025-05-12):
闲着没事,组装一块21v5ah牧田电池。

自己组装的电池才放心。
长虹三杰2500mah5颗
亿纬2500mah 5颗
电池先用内阻仪配对。单颗在13毫欧左右。尽量差不多的(以前屯了很多动力10c18650电池)
搬出自己十多年前自己做的点焊机(用微波炉变压器+编码计时器+可控硅调压器),
轻松组装一块牧田口21v5ah 电池。足容绝对不虚标。

网友A:
我26块钱一个的10节电池的好像容量才2000,因为充电器是耗电量是4w多点,充电电压20v,电流就应该是200ma,手电钻打到断电保护,充电10个小时转灯了,所以容量2000的样子,有一半是沙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6块钱一个的10节电池的好像容量才2000,因为充电器是耗电量是4w多点,充电电压20v,电流就应该是200ma, ...

这个价格很难买到货真价实的实标产品。
2500mah动力10c18650,批发价也要6/7元一节,加上外壳保护板成本,10节电池的成本在80元,加上人工销售渠道,低于150买的都是虚标吧。
现在裸机便宜了很多,但是电池一直没下来。
如果自己懂,自己组装其实是最好的。
网上有21700的电池套料,如果是10节21700,用亿纬5000mah的电芯,10元一节,140元的成本可以组装21v,10ah的电芯。对于洗车机啊,户外劳动,在合适不过了。

买品牌性价比高的品牌一般不虚标,东城,大艺,都不许标,价格也算还可以。

网友:
点焊机给力,点4个点就够了

网友:
电焊机效果不错

网友B:
点焊效果真好,圆圆的焊点,漂亮美观;讲一讲你的点焊机的数字定时器怎么接线的,用的延时断开吗?多长时间?      就是点焊笔先压好,然后脚开关一踩,马上瞬间通电完成焊接,延时0.1秒,定时器就自动断电了,点焊笔也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效果真好,圆圆的焊点,漂亮美观;讲一讲你的点焊机的数字定时器怎么接线的,用的延时断开吗?多长时间 ...

和你描述一样的,是这个功能。
可以参考我10年前在数码之家老站发的:自制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

电路自己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很难买到货真价实的实标产品。
2500mah动力10c18650,批发价也要6/7元一节,加上外壳保护板成本 ...

高倍放电的电池容量小,容量大的不靠谱,10c基本上是2000-2500吧,5000的你想想。

网友:
自己组装的电池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倍放电的电池容量小,容量大的不靠谱,10c基本上是2000-2500吧,5000的你想想。 ...

科技在进步,21700,新能安,JP40,全极耳,关键字搜一搜。
充实一下自己的知识库。
JP40,4000mah 内阻3毫欧
亿纬5800,21700,5800mah,内阻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科技在进步,21700,新能安,JP40,全极耳,关键字搜一搜。
充实一下自己的知识库。
JP40,4000mah 内阻3 ...

上面说18650,这里拿21700来说?电池外壳规格确定,容量大了就要做大面积,只能做“薄”,内阻会增加,寿命会降低,18650 10C靠谱的就是2000-25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18650,这里拿21700来说?电池外壳规格确定,容量大了就要做大面积,只能做“薄”,内阻会增加,寿 ...

刚买了3000mah的18650,100颗,内阻13,还不是全极耳。
另外18650也有全极耳,模型穿越机专用的,你玩模型吗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做的不错,我在另一个网站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做的不错,我在另一个网站上看到的

不知道能点多厚的镍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26块钱一个的10节电池的好像容量才2000,因为充电器是耗电量是4w多点,充电电压20v,电流就应该是200ma, ...

应该不会是沙子电池,因为如果整组2000毫安时的话,如果有一串是沙子电池,那么,另一串电池就需要每节电池都要达到2000毫安时以上,这样的电池,20多元钱是拿不下来的,应该十节电池都是有电的,但是都是不合格品,每节1000毫安时的样子,这样的电池属于废品,实际成本每节不到一块钱,这样卖26元的话,商家还是有利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是沙子电池,因为如果整组2000毫安时的话,如果有一串是沙子电池,那么,另一串电池就需要每节电 ...

嗯,电池串联用对一致性要求很高,不一致整个都充电放电不正常,希望一致性还好。
就打小螺丝,2000也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感觉焊点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18650,这里拿21700来说?电池外壳规格确定,容量大了就要做大面积,只能做“薄”,内阻会增加,寿 ...

新能安jp30, 目前最强动力18650

网友:
讲究,还打印标签纸贴着。

网友:
楼主的点焊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