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用吗?拆解百元德力西12线激光水准仪

楼主(2025-05-12):
最近楼顶小花园有很多小工程要自己动手做,其中就想安装几排多肉花架,一条木板三米多长,有个水准仪安装起来会方便很多,拼多多看了几天,因为不经常用,不打算买传统圆筒外形的,看中小巧的方形水准仪。而这种款式的,各个品牌都看上去差不多,而我手头的仪器大多数是黑红配色,刚好德力西就是这种配色,就选他了。有一天12线的水准仪搞活动109元,下单的第3天另一个店又进一步降到106元,上一个已经寄出了,只好又下单了一个。

一前一后收到的两台水准仪,便携塑料箱看起来一模一样。

这是最低配的12线,带两个电池,一个充电器,一个遥控器。

两台机器配的电池有明显区别,应该是不同代工商所生产,一个后面的螺丝是黑色,另一个是镀白锌。

电池正面也有区别,左边的商标和名称都是丝印的,与电池外壳表面齐平。右边的电池文字凸出外壳,质感比较好,模具相对复杂。

拆开里面的线路板也不一样,平字的电池上面有商标,凸字的电池则除了没有商标一模一样;平字的电池线路板上元器件比凸字的用料好一些,但是焊工稍差。

凸字电池镍片的点焊比平字的面积大,但是布点很乱。

传统的圆筒状水准仪的激光线上通常有一个强光点,在户外使用会有优势。这款德力西则没有强光点,也号称户外可用,下午4点左右阳光灿烂,水准仪离墙5米,打在白墙的背阴面,其实基本不可见,要靠近仔细寻找才看得见蓝绿色激光线。

半户外的墙上站在三米外勉强可见蓝绿色激光线。

比较两台机器的激光线宽度,三米以外都是大约1.8mm,比商家声称的1mm要宽不少。激光线两侧都有少量的衍射条纹,基本不影响使用。

阳光充足的室内距离5米,蓝绿色激光线清晰可见。

但是很两台水准仪的激光线有一个很明显的小夹角,为了弄清楚是哪一台不准,吊了一条缝纫线测试激光线垂直度,用两块钕铁硼强磁夹着缝纫线当做重锤,下面放一片铝合金板,利用产生的涡流产生阻尼,可令重锤快速停止摆动。

线长约两米,激光水准仪在三米外投射,激光打在缝纫线上,熠熠生辉,十分好看。测得其中一台。水准仪的垂直线往右偏了0.8mm,另一台则往左偏了0.6mm。

然后测试测试水平线的误差,在地上竖起一把卷尺,360°旋转水准仪,记下激光线在卷尺上留下的最高和最低点,平字电池的一台达到3.8mm。

凸字电池的另一台则是1.5mm。

按照说明书的计算方式,高低误差应该小于1.2mm,也就是两者都不合格。

顺便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只需要拧下侧面4个螺丝,还有顶上的4个螺丝,就能拆开外壳。

内部有4块电路板,分别是编号1的触摸开关面板,编号2的主板,编号3的供电转接小板,还有编号4的电池插接板。线路板的做工中规中矩。

仔细观察蓝色和黄色两根箭头所指就是 X和Y方向的悬挂轴。红色箭头所指是遥控器的接收天线。

XY悬挂轴都通过滚珠轴承支承,以保证低阻力减小误差。下图红色箭头所指铜质弹簧是倾斜报警器的接触环,外壳倾斜超过3°,铜质弹簧就会与外圈的铝合金底座相碰,发出嘟嘟的报警声。两根绿色的则是激光发射器。

下图红色所指的内六角螺柱是用来调整X轴的重心,调整X方向的水平度。

下图红色所指的内六角螺柱是用来调整Y轴的重心,调整Y方向的水平度。

另外这款激光水准仪的激光发射窗与壳体之间有软橡胶防尘垫,在环境恶劣的工地使用,能大大减少灰尘的进入。

总体来说,这款德力西的12线激光水准仪价格便宜,用料做工还可以,但是精度不高,家里自己DIY简单用一下还可以,面对专业场合就显得性能不足。
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本文无利益相关,纯粹是这个浇花壶设计实在太好了,免费自来水。
您的肯定是我的动力。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装修,就看到好几个不同师傅用的不同的这种水平仪

网友A:
用两块钕铁硼强磁夹着缝纫线当做重锤,下面放一片铝合金板,利用产生的涡流产生阻尼,可令重锤快速停止摆动。

这段话看着给我惊着了,虽然不理解,但是感觉很牛逼

网友:
这样看,还是圆筒形状的精度高一些啊。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也看了一段时间的这种水平仪,但是感觉都很差劲,好的买不起,也不是钢需,最后放弃了。

网友:
用料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块钕铁硼强磁夹着缝纫线当做重锤,下面放一片铝合金板,利用产生的涡流产生阻尼,可令重锤快速停止摆动 ...

确实,我也看不懂,吃了没文化的亏。

网友:
精度不高价格补,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块钕铁硼强磁夹着缝纫线当做重锤,下面放一片铝合金板,利用产生的涡流产生阻尼,可令重锤快速停止摆动 ...

我要看着它一直摆到停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块钕铁硼强磁夹着缝纫线当做重锤,下面放一片铝合金板,利用产生的涡流产生阻尼,可令重锤快速停止摆动 ...

放铜板效果更佳

网友:
泓力电池 比较一般

网友:
不是专业施工,买了也是放着吃灰。

网友:
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不在仪器里灌满液体,让激光器漂浮在液面上?

网友:
一百块,平时又用不到,没有剁手的欲望

网友:
红色的激光显眼些

网友:
我想知道两台都拆开了,还能退吗?
感谢楼主的评测

网友:
买东西有时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