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遇到了奇葩的键盘故障

楼主(2025-05-13):
客户反应说键盘经常不能用,我带上了2套键盘,一个P一个U的,在客户那换了之后都不正常。按道理说PS2键盘怎么样都可以用才对的
观察发现有点类似时钟信号干扰很大的样子,就把电脑拆下来放到其他的排插,结果正常了,插回去后又复现,最后就是同一个排插的东西一个一个拔掉,最后是电瓶车的充电器!
最后收了上门费,客户看键盘好的没打算换了。

网友:
给用户搞抗干扰啊

网友A:
我家这边是风扇打开的时候键盘鼠标会亮一下,也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这边是风扇打开的时候键盘鼠标会亮一下,也不知道啥原理

就是干扰,电脑电源不好,可能省掉了EMI电路

网友:
基于成本考虑,国内使用的电器开关电源设计时都没有完善的LC电路,污染和干扰电力电源是肯定的。

网友:
有的劣质充电器一插电源,临近的电视就会出细线干扰。

网友:
充电器和电源不符合要求

网友:
看来,搞好电磁兼容,抗电磁干扰会越来越重要。

网友:
不清楚到底是电脑电源的锅还是充电器的锅。

网友:
上去应该先换个金牌电源,或许就好了。

网友:
如果找不到问题,上门费还收吗

网友:
为什么非要让充电器或者电脑电源背黑锅呢,是人的问题;一个插排,不能插太多设备,肯定会互相干扰,用电过多,电流过大发热,还会起火出事故。所以,这个问题警告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那是充电器的锅还是排插的锅?

网友:
看到故障描述,我一开始以为是电脑电源问题 结果……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故障

网友:
看来是充电器和电源都有问题,共同造成了这个现象

网友:
差的开关电池就是那样,这就是为啥很多功放还用“火牛”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少见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少见,是电磁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干扰,电脑电源不好,可能省掉了EMI电路

美商海盗船的电源也这样,安钛克也这样,我其实怀疑风扇设计问题更多些,因为以前的风扇没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