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串电池应该用什么充电器

楼主(2025-05-13):
手头有一块2S的航模锂电池,不过是3.8V的高压电池,充满电是4.35V,而且好多高倍率的穿越机电芯都是3.8V版本的。但是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一个对应实惠的充电模块,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8.7V的平衡充电模块,或者充电芯片。
现在用的都是8.4V的平衡充模块进行充电,这样一直没充满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没充满没事,平衡就行,别过充。过充过放就鼓包。

网友A:
少飞30秒罢了!不差那30秒飞行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飞30秒罢了!不差那30秒飞行时间!

差30秒可以决定是否炸机、、、、鸟。

网友:
充不满对电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30秒可以决定是否炸机、、、、鸟。

言之有理

网友:
一直没充满,除了电量少点之外,对电池来说只有好处。

网友:
不充那么满也有好处

网友:
电池充的太满,寿命会缩短

网友:
这样充没问题的,过饱了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能用就好 能用就好

网友:
IP2326充电模块,2S平衡充。

网友:
要一个平衡的板子.

网友:
充到4.2v差不多了

网友:
本身应该有专用充电器的

网友:
充不满对电池好,就少飞个几十秒吧!

网友:
高压电池不是很普及,配件少的可怜

网友:
每个电池单独充

网友:
确实充不充满都没啥影响。利好电池。而且差不了多少电量了

网友:
和你一样,好久之前笔记本锂电池鼓包,拆出来一坏一好,上周难得在淘宝上还是旗舰店买的只充电小板标的3.85-4.35,空载输出也就4.2,店家还说产线上人员说了可以充到4.35,试了没用,省钱卡红包也懒得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