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于玩手机位置穿越 多开等

楼主(2025-05-13):
1 现在有的App手机不给Gps就不给你使用,同时模糊定位手机也没了 ,一些政策的原因。
(Apple 手机不太清楚)
2 多开一般自带就2个。3个以上需要第3方多开。好像第三方多开容易封号
3  目前我知道以前的老联想zuK支持穿越位置多开,但机器现在性能不行,这方面的朋友能否交流一下?或者刷机。

网友A:
就想着远程打卡呗,建议不用的手机放单位,然后免费远程软件远程打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想着远程打卡呗,建议不用的手机放单位,然后免费远程软件远程打卡就行了! ...

请介绍一下用得顺手的免费远程软件是什么

网友:
ZUK那个虚拟定位是为数不多的优点了,原生、免ROOT,以前兼职跑京东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介绍一下用得顺手的免费远程软件是什么

开源的AnyDesk?

二○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着远程打卡呗,建议不用的手机放单位,然后免费远程软件远程打卡就行了! ...

又学会一招

网友:
联想手机的位置穿越和360手机的位置穿越都使用过,都不错,联想的更稳定一些。

网友:
楼上的人真懂,打卡

网友:
厉害了~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关于多开,三星手机有个安全文件夹、可以再装一个“炼妖壶”,加上主系统,共有三个系统,够了,只是虚拟位置的功能能不能实现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有木有好用的虚拟定位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想着远程打卡呗,建议不用的手机放单位,然后免费远程软件远程打卡就行了! ...

有一个自动化运行的软件 tasker  我下载了,一时之间不会玩 很多功能可以自动签到。如果用远程控制就有点不方便,还不如虚拟车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好用的虚拟定位来一个

第3方的还不如系统自带的,有的还带广告,有的要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多开,三星手机有个安全文件夹、可以再装一个“炼妖壶”,加上主系统,共有三个系统,够了,只是虚拟位 ...

不明白多系统,像电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多系统,像电脑一样?

相当于在手机的主系统下装了一个虚拟机

网友:
苹果巨魔后更强大,想咋样就咋样,

网友D:
虚拟定位的APP基本不行吧,钉钉能够识别的,有的远程控制的APP钉钉都能识别到,从而禁止打卡。

网友(2025-06-12):
引用 网友D:
虚拟定位的APP基本不行吧,钉钉能够识别的,有的远程控制的APP钉钉都能识别到,从而禁止打卡。 ...

丁叮可读取手机上已安装应用的列表,发现民杆软件(例如虚拟定位)就不给你往下用了。就算你屏蔽了这个权限也没用,它有多种方式可以获取到你安装的应用信息。

网友:
那就用物理外挂,办法多的是

网友:
联想Moto手机的一大特色就是系统原生支持APP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