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PT720剃须刀不开机,不充电,拆修

楼主(2025-05-13):
飞利浦PT720剃须刀不开机,充电也不显示

充电也没有反应,怀疑是电池电压太低了,导致不能充电

机身上有水,拍照怪怪的,充电口这里一颗螺丝

这里2颗螺丝

头部取下来

后盖拆下

里面还有防水的

芯片F9212

电池是锂电池,感觉比14500短一些

电池已经没有电压了,另外用4.2v充电器直接对电池充电

因为我用充电器直接对电池充满电,现在接飞利浦自带的充电器已经可以显示充电了

可以充电了,显示灯交替变色

修好装上

重新补2张图片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耐用

网友A:
电池14500还是18650?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的飞利浦的剃须刀得换电池了

网友B:
电池饿死了?然后末端激活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饿死了?然后末端激活就好了?

用锂电的就是这个缺点麻烦。

网友:
飞利浦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14500还是18650?

应该是镍氢

网友:
什么电池?家里有一个和这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14500还是18650?

5号电池大小,感觉比14500短一点,难道还有144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饿死了?然后末端激活就好了?

还没有饿死,饿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锂电的就是这个缺点麻烦。

这个电池亏电了要及时充电

楼主:
不是镍氢,就是锂电池,镍氢就不止570m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镍氢,就是锂电池,镍氢就不止570ma了

但镍氢就只有1.2V了,能量密度还是比锂电低的~

网友:
剃须刀一般使用镍氢电池  除了无记忆 容量不大

网友:
换块电池复活了?

网友:
真正品牌的东西是追求品质的,而不是价格战

网友:
有个飞利浦剃须刀还是新的,电池不行了

网友:
我感觉镍氢的容量还是很大的,5号就有两千多mA,体积比锂电小很多。

网友:
这个牌子的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