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DD 买的17大洋的筋膜枪拆解。

楼主(2025-05-13):
容量空间原来是两节串联7.4v看可以再加一节,想下算了,这电量足够用

网友A:
再加十块是不是就能淘到无刷电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十块是不是就能淘到无刷电机的了?

再加十块是不是就能淘到功率更大一点的呢?

网友:
这成本控制的刚刚的,话说这玩意有用吗,还不是用两回就吃灰。

网友:
这成本控制的刚刚的,话说这玩意有用吗

网友:
这成本控制的刚刚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

网友B:
3节电池,电机能受得了吗

网友:
这价格也没啥利润,感觉筋膜枪就是智商税,恰当的运动比啥都强,不恰当的运动啥都没用。

网友:
这个就是人体用振动器

网友:
有刷电机就算了,换再好电池也是白搭

网友:
价格不 贵,不用改了,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当敲背的按摩器用,
就是这电池看着好像锈了啊

网友:
怎么就看不到百元级别的筋膜枪的拆解呢,有谁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节电池,电机能受得了吗

p5 是原来的2串电池p6是自己的18650比较空间是否塞的下3颗。没有改动两节足够使用。

网友:
这内部构造也够简单的

网友:
555碳刷电机,拆下来配联轴器,做小电磨。

网友:
能用就行,这个价位要求不能太高,哈哈

网友:
不知道给力不,还想着是不是去换个玩具级别的回来玩一下

网友:
有用吗?使用后感觉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