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汇川AC703书本型运动控制器

楼主(2025-05-13):
工厂一台设备控制器启动困难,拆下来送回设备工厂!先拆了看看!
就是一台小主机J1900  4G内在  64G硬盘;启动显示故障码15(桥初始化故障)

网友A:
工控机就是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就是漂亮

价格可不一般...

二○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网友B:
性能够用就可以了,这玩意底层系统是什么呢!

有没有镜像一个SSD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能够用就可以了,这玩意底层系统是什么呢!

有没有镜像一个SSD看看

底层就是 win ,或者是 linux ,关键是 实时系统。说白了就是执行周期固定而且不死机,

网友:
工控设备的稳定性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够用就可以了,这玩意底层系统是什么呢!

有没有镜像一个SSD看看

应该是 linux,程序用codesys编写的.原机带30个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linux,程序用codesys编写的.原机带30个伺服.

估计也是了,毕竟这硬件配置摆在这里了,linux效率更高

网友C:
今天搜了一天的PLC厂家,感觉PLC、HMI、远程IO、变频器、驱动器已经被国内厂家玩烂了,
很多厂家从云、网关、PLC、HMI、到变频器、驱动器、编码器、传感器通吃,真是一条龙服务到家
不知道是真自研,还是贴牌,有的用的codesys,
有的直接上x86CPU来做PLC,上来就支持3个1Gbps的网口、256个轴,太踏马变态辣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就是一个工控机,我们公司也用这玩意

网友:
工控机确实漂亮

网友:
这东西怎么看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搜了一天的PLC厂家,感觉PLC、HMI、远程IO、变频器、驱动器已经被国内厂家玩烂了,
很多厂家从云、网关 ...

站在codesys的肩膀上,不是巨人胜似巨人。同质化严重,大家都做壳,硬生生把工控行业做出了红海。至于X86CPU做PLC,倒贴钱给我,我都不敢放工业现场。原单位同事,用欧洲某软PLC,成本下来了,但现场各种不稳定,最后还是回到西门子1200。

网友(2025-08-30):
看见dp就感觉里面是个x86没跑了,好像很少见arm工控机给配dp的,撑死hdmi
下面那个大bga应该是fpga吧,上面的x86是做啥的,没做过运动控制,这东西是不是走ethercat的

网友:
电脑主机啊

网友(2025-10-14):
引用 网友D:
站在codesys的肩膀上,不是巨人胜似巨人。同质化严重,大家都做壳,硬生生把工控行业做出了红海。至于X86 ...

欧洲的倍福么

网友:
汇川还是有些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