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12S U手机停留在Xiaomi HyperOS画面,重启也不行,不能进入安全模式。

楼主(2025-05-13):
我的手机小米12S U,半夜忽然发现手机停留在Xiaomi HyperOS画面

重启也不行,故障依旧。然后进入安全模式也是进不了,还是停留在Xiaomi HyperOS画面。
连接小米助手没用,电脑上是看不到手机的盘符的,只能刷机。
去当地的小米门店询问过,师傅说可能是手机的内存满了,所以进不到系统。如果双清,里面的家庭照片什么的都没了。

最新消息,寄去了东莞的小米维修点,师傅说两百多帮我修好主板,但是照片救不回来了,我看这样就没选择修,再找找其他方法

请问如何处理,尽量能把里面的照片救出来

网友:
可能是硬盘坏了,多试几次吧。可能偶尔还能进系统。那就赶紧导出来资料。
也有可能是CPU虚焊。可以适当加温试试。

网友:
先焊处理器,开机卡LOGO一般是虚焊,

网友:
菊花和奥呢好多这样的毛病,同事和亲戚都碰到过~

网友:
所以,定期把照片导入电脑很重要,家庭用电脑,机械硬盘轻松使用三十年,每年整理一下 ,退休了再整理 再回忆往事!

网友:
不懂帮顶,希望早日修复

楼主:
问了几家小米之家的维修,都说只能换主板,这样照片就没了。

请问哪里有靠谱的手机主板维修可以推荐一下?比如抖音那些维修网红?

网友:
要保资料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几家小米之家的维修,都说只能换主板,这样照片就没了。

请问哪里有靠谱的手机主板维修可以推荐一下? ...

有请 @sean 帮楼主答疑解惑

网友A:
有机会修好保住资料,千万别乱操作,否则没救了,如没乱操作或找人乱修,修好只是费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修好保住资料,千万别乱操作,否则没救了,如没乱操作或找人乱修,修好只是费用的问题 ...

感觉那些官方维修店的人很坑,之前修过一次手机,是屏幕排线断了,换好后,问我要锁屏密码,说要进去看看。我没给,里面都是我公司涉密资料,家庭相册。
后来他看我不给,就说不包好,我说可以,你寄回来。回来试用什么事都没有

对了,您这里也可以修是吧?

网友B:
手机过热出现的问题吧,以前有块红米7边充电边玩结果挂了,后结冷却后就也是进不系统只有双清才行,最后没法毁了手机里所有的资料双清就好了。要想保资料只有找高手把存储器取下读出来再装回去双清。

网友:
看你出这个问题,赶紧去操作备份一下相册。我16年就买了个人西部数据云盘。3T的,放家里,随时随地可以备份照片。在外地拍了,有网路也可以随时备份回家。。从来不怕照片丢。就是预防这个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过热出现的问题吧,以前有块红米7边充电边玩结果挂了,后结冷却后就也是进不系统只有双清才行,最后没 ...

就是晚上睡觉充电,按理说不应该热啊,又没有玩手机,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晚上睡觉充电,按理说不应该热啊,又没有玩手机,哎

快充温度也不低吧

网友C:
照片没有上传小米云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没有上传小米云盘吗?

没有哦,气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过热出现的问题吧,以前有块红米7边充电边玩结果挂了,后结冷却后就也是进不系统只有双清才行,最后没 ...

你这想法早就过时了,现在即便你把存储芯片取下,也无法读出可用数据,数据都被加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那些官方维修店的人很坑,之前修过一次手机,是屏幕排线断了,换好后,问我要锁屏密码,说要进去看看 ...

涉密资料你居然敢放在手机里?你不知道各种联网APP都在偷偷读取手机资料并上传作为大数据?

网友:
菊花和奥呢好多这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