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补坑之前虚标电源的后续换DC线

楼主(2025-05-13):
原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212-1-1.html之前说严重虚标,那时用的是拆机的DC线,  个别也用买的17根铜线DC线(1.5元),前几天也是在这家店买的粗一点的DC线 42根铜线 3块钱一条,换上了 你们说这样4A也是掉电压了算虚标吗?
撬开

全部拆出来了

线对比

焊好了

这是空载电源

这个是3A的那个,也是换了42根DC线了 2A掉电压了

这个是5A那个 2A的情况

这个是4A的 也已经掉电压了

这个5A电源换了DC线后我插在22寸一体机 H55老配置的机子上试机(这机子是杂牌的背后没规格当时插了19V开机没反应,按照主板型号问了淘宝说是12V5A的) 从晚上七八点就一直放电视剧,放到早上7点半起床没关机  摸电源是非常的烫,  但中午12点半回来看见就关机了, 电源我插在功率表上,开机后是在40W左右,当放电视剧后偶尔上到65W 然后在50-60W左右 ,我就想试试能不能长时间用,反正中午回来一体机就关机了

网友A:
你换上的线还是不够粗。电子负载你不用4线接法,加上电源没有线路补偿。这电流配这些压降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
还有这种玩法的,买壳子,买板子自己装。

网友:
你这是瞎折腾啊

网友:
别跟杠精较劲,他还让把插头换镀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上的线还是不够粗。电子负载你不用4线接法,加上电源没有线路补偿。这电流配这些压降不是很正常么。 ...

什么叫4线接法

网友:
你这样折腾还不如直接买大品牌的

网友:
2楼说的是虚标

网友:
以前拆过电源线比输出线还细的,使用的是细钢丝一样的线

网友:
看你们折腾,没搞过

网友:
费劲,你直接测量一下电源板输出端正负极的电压不就知道了,看电子负载上的电压没意义!

网友:
你看看实际输出多少伏

网友B:
网上卖的这种成品DC线,一般用的材质不是很好,线阻比较大。5A电源可以考虑那种拆机电源线,18AWG的。

网友:
弄个拆机明纬爽歪歪。

网友:
带载的时候测量板子上的输出电压就知道真实的输出电压了,还可以算出线压降和线阻。

网友:
这家的DC线不行,去优科买吧,18AWG的4.16元1根,17AWG的4.61元1根,16AWG的6元1根,不包邮

网友:
你的电子负载DC母头也该换掉了,一看就知道是几分钱一个的货色,哪是合金的,接触阻值太大,啥线材都给它将电压降下去,换哪种几块钱一个的台湾全铜镀金的DC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卖的这种成品DC线,一般用的材质不是很好,线阻比较大。5A电源可以考虑那种拆机电源线,18AWG的。 ...

一般买二手笔记本适配器回来拆线都是保质量的.

网友:
这种线买好的价格都不便宜,我都是买DC音叉公头 5521 DC插头自己做(3.5包邮50个),线就用0.5或者0.75平方的LAPP缆普的多芯柔性线缆拆出来的单线制作,好用不贵!

网友:
这个价格的电源,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