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四路合路器拆解

楼主:
电梯机房,里面有电信,移动的设备,这个是换下来的。好奇拆开看看,200多颗螺丝,拆的手痛,里面啥都没有,就是一块铝

网友:
你累的手痛,我看的懵逼

网友:
这东西究竟是啥原理

网友:
你拆的手痛,我看的头疼

网友:
卖废铝,值老鼻子钱了。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200+个螺丝,看着头都大。没看出所以然来

网友:
里面是镀银的,想办法提炼出来,  以前做数控加工过这玩意,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就是内腔要镀银,表面粗糙度要求挺高的,然后就是螺丝孔比较多 基本是M2.5 M3   最后一张图  一套包括腔体主体,阵子(右边5个圆柱体),绝缘子(中间缺口白色塑料) 接头(侧面圆柱)  盖板(表面黑色那块板子一般是3毫米厚度)固定螺丝,谐调螺丝等,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路过看看

网友:
射频信号处理???

网友:
里面竟然这么复杂,螺丝还超多,工厂打螺丝的碰上这玩意都得骂娘

网友:
这东西是啥原理

网友:
螺丝不要钱吗,用这么多

网友:
200多颗螺丝   用电钻啊

网友:
里面竟然这么复杂

网友:
我还以为是水冷头呢

网友:
合路器是天线领域常见的使用产品之一,顾名思义,就是信号的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