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EPSON L1300打印机粗拆

楼主(2025-05-13):
一台打印机,EPSON L1300打印机,想拆开找一下废墨盒位置,看了跟别人的不一样啊,坛里没有找到同类型的拆机贴

这是前脸,掀开盖头的样子

右边打印墨盒的位置,是连供的墨盒

后部盖板拆开了

这都是卡扣的,少有螺丝,拆开还断了一块

看到齿轮组,底下有墨,但是没有盒子

难道是在这个底下?那就要拆开底盖了

彩色打印不全,有堵的,网上买了一瓶清洗液,滴在最后一张图里里面,把字车推回原位,泡一下试试

后来在网上查到了,借用网上的三张图,废墨盒在机器底部,要全部拆散,工程太大,作罢,看能不能外加软管引出废墨

废墨盒在底部

废墨管子出口是图上标红圈位置,可以从这里加一软管出去,网上有废墨收集盒卖的。

感谢各位坛友建议,感谢万能的百度,感谢CCAV

网友A:
看看打印头默认位置底下?

话说还是激光的香,没这些屁事...

网友:
首图右这角位置,一般都在打印头停车位置后面的。

网友:
在喷头下面及周边,不是盒,是好几块那种吸水性很强的垫子,拿出来流水冲一冲摔一摔放回原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打印头默认位置底下?

是的,不过激光彩打就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激光彩打就贵了

家用不需要彩打,所以用黑白就够了,商用不差钱...

二○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网友C:
图三右下角的长方块 应该就是废墨盒   废墨盒就是海绵吸收废墨水  冲洗干净凉干可以再用   如果驱动程序显示要置换就要下载个清零软件重置一下就可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用不需要彩打,所以用黑白就够了,商用不差钱...

孩子上学就需要彩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孩子上学就需要彩打了

有这事?

二○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网友:
按顺序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三右下角的长方块 应该就是废墨盒   废墨盒就是海绵吸收废墨水  冲洗干净凉干可以再用   如果驱动程序显 ...

百度了一下,好像要拆底板呢,试试看

网友:
买个二手彩色激光打印机比这好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怕是想学网上的视频,把这个废墨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怕是想学网上的视频,把这个废墨引出来。

本意是解决彩色打印颜色问题,顺便解决废墨,因为彩色颜色问题需要机器多次清洗,很费墨水,废墨盒很容易接满导致维修问题,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

网友D:
这种喷墨打印机,这个废墨问题确实是这鸟样。网上有种找到那个废墨管,把这个废黑收集管引出到打印机外部。可以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喷墨打印机,这个废墨问题确实是这鸟样。网上有种找到那个废墨管,把这个废黑收集管引出到打印机外部。 ...

这种废墨在底部,拆开非常麻烦,不像一般在侧面有个盖子,所以改外置废墨盒才是正确 的

网友:
如果外加软管引出废墨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东西太难拆了。

网友:
这东西墨盒应该不是隐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