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不认msata硬盘,如何解决?

楼主(2025-05-13):
蜗牛星际A款安装simsata128G固态硬盘,bios系统里可以认到东芝128G固态硬盘,
进入群晖系统没识别不到新固态硬盘。求助,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群晖不支持吧,msata装引导用或者装二合一的镜像

网友:
整个几块钱的msata转 sata的转接板不就行了

网友:
以前蜗牛d用黑裙时候是正常的,你添加存储试试,能不不能看到新盘有时候群晖不会自动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