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见有帖子吹岛国进口美工刀,也找出我用了很多年的美工刀看看

楼主(2025-05-13):
见有帖子吹岛国进口美工刀,也找出我用了很多年的美工刀看看。

2000年在合资企业时候领用的,一直在用,手感不错,也比较爱惜。

网友:
塑料壳用料好。看着皮实

网友:
就是普通文具,只要肯砸钱哪都有高质量文具的其实

网友:
看到了田岛,这是我的,用了快二十年了,红色那把塑料卡扣被人为摔断了,找了个螺丝固定

网友A:
我的二把,少说有15一20年了,,,

网友:
感觉这类美工刀外形挺符合工学标准,就是使用时间长了卡栓易滑脱。

网友:
好像坛子里面有个日吹,啥鬼子的玩意都吹一下。

网友:
美工刀好不好用,我觉得除了刀架之外,更重要的是刀片质量好坏。

网友:
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随便拿一个全金属的,那不得传三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二把,少说有15一20年了,,,

还是这种不锈钢骨架+包胶的好使,可以干重活!

网友:
其实现在鬼子货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但是就是不往国内卖

网友:
质量可以,看起来不错。

网友B:
这图下面黑色的我买了几把,TB领红包几毛钱一把,刀片真不行

网友:
只要肯砸钱

网友:
很少用美工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下面黑色的我买了几把,TB领红包几毛钱一把,刀片真不行

刀片不行,但握持挺舒服的,比全钢的那种好太多了,买过几个全钢的都闲置了,硌手。

网友:
这玩意我研究比较深,毕竟我毕业于洪丝固材料研究学院美工刀系,看法如下:
一、刀架
1、有很便宜的全不锈钢,很立体,很规整,带开瓶器、外六角螺丝扳手的,优点就是好看,很耐用,外观科技化,缺点就是,我不买,贼磕手,可以想到很不好用。
2、塑料外壳,不锈钢内胆,便宜,好用,质量都不错,即便塑料差,内胆薄,也耐用,啄木鸟的我买过就不错,
3、带外包胶的,优点是握持手感好,很舒服,缺点是外包胶比纯塑料容易老化出问题,,适合高频率作业使用,手感第一。
4、外壳幅度,真要用,还是买外壳带弧型的,手感会好很多,,很多平行的,棱角分明的,看起来会漂亮很多,实际手感就是远比不上带人体工学的。

二、锁定结构,我见过大致有3种。
1、内胆锁止部分波浪结构的,推动有哒哒哒声音,很普遍的结构,缺点是有很多是无法锁止的,即刀片受力会回顶回来。而且耐用性不是很好。
2、锁止是长城式阶梯时的,锁止很好,我拆开看了结构,耐用性也没问题,缺点是要么推出去5mm,要么收回来5mm,不能对刀头出刀距离进准控制,但是推拉方便,锁止很好。(我很久之前买的啄木鸟好像是9元,就很不错)
3、螺纹锁紧,缺点是质量不一(取决于螺丝的强度,质量好的,基本能做到永久耐用(试错成本大,很多质量都一般)),出刀收刀繁琐不方便,优点是能精确控制出刀尺寸,适合一些需要精确划切的工况。

三、刀片。
1、这玩意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按需购买就行,我也没太多的购买数据作为对比。
2、实测用便宜的好过贵的。
2.1、原因很简单,这刀片基本都是装上后隔段时间就不锋利了,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小时,主要来源于刀架与刀刃的摩擦,很少有见到有防止两者摩擦的结构设计,有也会很贵,不是本次讨论区间了。
2.2、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有锋利需要时,换个刀片就行,而大部分时间,我们并不需要他有多高的锋利度和保持度,即便需要保持度,,换刀片的成本,也远低于好的刀架和刀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