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焊台 控制板

楼主(2025-05-13):
拆机比较下正品快克322+ 301  303D 焊台 控制板 功率板,322+ 替换 303D控制芯片,修改 航空插头线序,做功 用料明显322+更好,301 和303D控制板 功率板基本一样,没啥差异。

网友:
高级货
我的303D已经闲置

网友:
好想拥有一个快克系列

网友:
控制板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一成不变的4011+OP07+MEGA8

网友:
和205比较那?

网友:
一看就比较贵的样子

网友:
快克焊台,还没用过,用936还行,如今也不想折腾了。

网友:
嗯,早晚弄一个高级货玩玩

网友:
快克在国内来首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30定位高于20系列,303D 是目前唯一 一款没停产老型号焊台,加温、回温超快,设定360度12秒上下, 就能达到,322+  90W,303D 120W 能满足一般焊接需求, 303D散热风扇噪音不算大,可忽略。 303D须选用903F手柄,焊嘴、有点小巧、颜值高点、缺点价格贵点。322+ 大部分手柄型号均可使用。
205 150W 回温稍慢点,手柄耗材性价比高不少,一般用也没啥问题,

网友A:
请教一下,150W与90W高频焊台,主要在哪些方面不同?

网友B:
还是没有JBC那样的豪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JBC那样的豪气

西班牙正品JBC,焊台阶的劳斯莱斯,类似相机阶的徕卡、哈苏拳头产品,无论做工、品质、手感、颜值、质量、品牌自然不用多说,有条件 买买买,除了贵,没缺点,仿的JBC 产品层次不齐,不做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150W与90W高频焊台,主要在哪些方面不同?

功率板功率有差异,手柄功率不同,烙铁头大小也不一样,焊接较大元器件,需大功率手柄,一般 120W  是较好这种选择,90W 一般IT主板维修也够用,快克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高频焊台是303D

网友:
都是高级货

网友:
都是好东西啊,流口水的一年难得使用一次烙铁的选手路过

网友C:
有大佬把301的手柄改用203H的手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大佬把301的手柄改用203H的手柄么?

322+ 焊台改了303D ,用903F手柄, 成功了,需要换芯片,调整航空头线序,购入303D焊台后322+又改回普通手柄了(除了颜值不行,升温慢点,其它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