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过这么多东西,自己动手做了个充电模块,记录一下爱好路上的小进步

楼主(2025-05-13):
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了,今天想起来,觉得作为作为与读书和工作毫不沾边的一个业余爱好,虽说完全是个门外汉,但也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记录一下。

事情起因是因为我的一个电动沙发扶手有个手机充电用的USB-A插座,但是个傻充,没有任何快充功能,之前还烧毁过一次(一股焦糊味),对它的质量也有点担心。于是就想把它改造成为有快充功能的充电插座。

虽说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快充模块有很多,然而这个控制+充电的盒子内部空间非常小,现成的那些模块基本都不可能放进去,于是萌生了自己做个快充模块的念头。

搜了一下,UAB-A快充方案,IP6505方案是比较成熟的,协议比较全,功率可以达到24W。各种保护功能也齐全。

于是动手去——抄板,认真参考了坛子里高手@晒曭曮曯 的板子。

接下来就是去注册嘉立创的账号,下载设计软件,自己学习怎么画图输出、打板、BOM配单等等。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耐性好啊,摸索着搞了一大圈,终于搞通了。

零件到手后,就是焊接,这个比较简单。

焊接好了。

测试快充协议和纹波都正常:

带负载也没有问题。

输入29V(电动沙发的所配电源电压),模块静态耗电电流是1.7mA。

安全性测试!!
直接短路输出端正负极,模块马上就保护了,输入电流只有0.5mA。还不错啊。

算是大功告成了。

不过那个小盒子空间太小,这个模块塞进去还是够呛,最占位子的是两个电解电容,打算不焊在板子上,飞线连接,这样应该能放进去。
下一步就是改造原来沙发的PCB板,不影响沙发电动操作的前提下,把USB座与其他电路断开,接上这个DIY的模块。
还有就是要在小盒子上钻几个洞洞,增加散热效果。

第一次自己抄板画图打板焊接,还是有点小小的满足感的。记录一下。

应该还有很多不足和遗憾,请大家指正。

网友:
会画板这类DIY都不是事。买是可以买到,但不如所愿,还是自己做好,想咋整就咋整,想要啥形状就画啥形状

网友:
手艺不错,值得推广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手艺不 错,自己改的实 用

网友:
会画板真好,啥都可以自己做,而且做的很完美的

网友A:
你应该读板后把原来的全换掉,原板就只有两个按钮加一个A口充电,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读板后把原来的全换掉,原板就只有两个按钮加一个A口充电,不难吧

嗯,那样会更好。只是整个板子换掉的话尺寸和位置要很准确,第一次画板没经验,怕做不好,只敢做模块部分。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看起来做的不错

网友:
我以前是结构工程师,只能玩玩3D打印机,很想玩电子DIY,奈何当年大学时电子技术科还挂科了

网友:
厉害,又上新台阶

网友:
模块可以直接买现成的啊,最好换成A+C口的

网友:
这手搓的技艺不错!

网友:
好技术,第一次画线路图,画板图,这么漂亮,真少电见!

网友:
堪称完美,羡慕!

网友:
看能不能把模块放在壳子的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