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75mV分流器,误差大

楼主(2025-05-13):
淘宝买了几个涪江电气的直流表头、涪江电气的75mV分流器。

图略便宜,结果踩坑。
直流表头的检测见《www.mydigit.cn/thread-520458-1-1.html 淘宝买的几个直流表头,有好有差》

这里检测的是分流器,有FL2、FL19型两种。

先用YR1035内阻仪测看。
FL2-10A,应是7.5mΩ。

夹螺丝测得的值,比用探针测得的略大。看来螺丝不扭紧的话,对四线法仍有影响。

FL2-15A,应是5mΩ。

FL2-20A,应是3.75mΩ。

FL2-50A,应是1.5mΩ。

FL2-75A,应是1mΩ。

FL2-150A,应是0.5mΩ。

探针戳顶面、侧面,不影响。

FL19-200A,应是0.375mΩ。

夹螺丝测的误差太大了。

探针戳边缘、中间,略有影响。

FL19-300A,应是0.25mΩ。

夹螺丝测的误差太大了。

探针戳边缘、中间,略有影响。

FL2-750A,应是0.1mΩ。

FL19-750A,应是0.1mΩ。

看来小于0.5mΩ时,YR1035测起来有点吃力。

再来大电流,测量压降。
FL2-10A,通10A电流。

FL2-15A,通15A电流。

FL2-20A,通20A电流。

FL2-50A,通50A电流。

手里的电源模块最多到60A,为了计算方便,用50A。
FL2-75A,通50A电流,应是50mV。

FL2-150A,通50A电流,应是25mV。

FL19-200A,通50A电流,应是18.75mV。

FL19-300A,通50A电流,应是12.5mV。

FL2-750A,通50A电流,应是5mV。

FL19-750A,通50A电流,应是5mV。

结果统计。

两种分流器,都标的精度0.5%。
用的电子负载精度0.05%,万用表精度0.1~0.5%,加上末位几个字误差,自己的检测精度估计1%是有的。

和淘宝店家扯了甚久,才把误差达+3%的那个退货了。不悦。

后来还买了个常州泰明的FL2-30A的75mV分流器,同价位只贵一两成。
同样方法,通大电流检测,得2.498mΩ,即误差-0.1%。

这分流器生产时,一般通过锉痕微调阻值,精度0.5%并无难度,只看正不正经。

网友A:
应该都买同一店的同类商品,这样误差都相同也好参考

网友:
在螺丝上测量,其实已经改变了原本的测量点,所以测得的阻值会偏大,也就是已引入了额外的误差。

网友:
测下温飘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买同一店的同类商品,这样误差都相同也好参考

同一家店买的。
那三个无牌的91C4表头反而蛮好,涪江电气牌的分流器、表头皆坑。

网友:
四个螺丝,怎么接线啊,不是一头一个螺丝就行?

网友:
误差应该符合标准的,螺丝上测量是错误的。

网友:
普通表头 虽然说明书等 说的是75MV ,但实际满档时 大多比这个大。实测有些 要80MV 。所以 就是真的给个标准的75MV ,可能表头显示还差不少。所以 真正的是 调到满档时的电压。

网友:
牛啊,这么认真的测试

网友:
测试点应该是卸掉螺丝,夹在螺丝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