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脑小音响的信号线被老鼠咬断了,咋接?

楼主(2025-05-13):
看着是3根线抱在一起的,绝缘,应该是漆包线?用电烙铁焊接不沾锡焊,是不是要刮漆还是?先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
用火烧去除外表漆层,然后用美工刀刮一下烧过的地方见金属色,最后蘸助焊剂加热烫锡焊接即可。

网友:
楼主,你可以尝试换整条线,找个便宜的3.5插头的耳机,
或者有闲置的3.5mm对录线,直接拆线用,
另外你都3段了,还是要多练练焊接的

网友:
论坛抽风了,点击发表回复没反应,再点就发出两条同样内容的,只好把后面这条改了,不然别人以为我鼠标连电呢

网友:
用砂纸刷去漆包线表皮就可以焊接。

网友:
要么刮开,要么用电话线那种速接头,要么干脆整个线换了,这就是三色漆包线

网友:
要刮掉外面的漆用助焊剂焊接

网友:
用火机烧一下就行了

网友A:
直接焊就行,准备好助焊剂,烙铁温度450度,线头插到助焊剂里,多烫一会就上好锡了

网友:
耳机线我一般都没刮漆(太细了),线理顺了剪齐,截面端头沾焊锡膏先上锡,然后再正常焊接。

网友:
重新弄线吧!0.5平的三股线随便接,反正也不长。要求高点儿的用七类线或者八类线代替,屏蔽性能好点儿。

网友B:
老鼠给咬断,找缝纫鸟给你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鼠给咬断,找缝纫鸟给你接

老鼠好找,你要的那什么什么鸟,哪里有卖的

网友:
不用刮也不用烧,多搞点锡放松香内一起就能烫上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就行,准备好助焊剂,烙铁温度450度,线头插到助焊剂里,多烫一会就上好锡了 ...

+1,先上点松香直接就能焊上...

二○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网友:
焊完100个不满意系列,不如买新线

网友:
先找到地线,再找左右声道线!!!

网友:
似乎是漆包线,助焊剂加烙铁温度高点,上好锡应该可以

网友:
不好焊接,得把颜色烫没才挂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