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强拆绿联蓝牙耳机,兑现之前所说的

楼主(2025-05-13):
兑现之前说过的要不要拆

接连捡到两个蓝牙耳机,要不要拆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31&fromuid=1976637

只拆这绿联的,因为这个充电是大问题,不好解决

拿出看门开壳神器

从此入手开拆,行不通。

那就先拆充电口
没几下下就开了,用的胶水粘合

返回再开壳,无果。继而用螺丝刀柄砸,扳手砸想着大力出奇迹,还是无果。
看来无损开壳无望了。

绝杀神器登场------斜口钳,
此处应该有开场乐。。。。。。。。。。。。。。。。。。
小样看我治不治得了你

三下五除二就开了
电池(左)与声音单元

一直以为电池是在耳机柄里,
这电池好像是钢壳,能不能防爆呢?
这要是在使用中炸了,那就不是闹着玩的

磁吸充电磁铁

主板
为了安全起见把电池拆下
试了下主板能否抽出来
抽不出来

绝杀神器再次登场

轻松搞定

开始没细看,以为只是个主板支架
后细看才发现,支架上贴有铜箔蓝牙天线与触摸开关

小心翼翼把支架与主板分离

拆解结束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啊,BES的方案,电池比那种小方块显得高级点

网友A:
下次拆耳机可以考虑用可调节宽度的扳手,效果很类似手台,注意包住两边就能很轻松撬开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这耳机死的好惨,死无全尸

网友:
这种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哪位大佬知道应该怎么无损拆开?手里也有一个类似造型的,有一只怎么存电,底下充电触点帽也脱胶了,好几次相想拆开玩玩

网友:
开膛破肚死相难看了

网友B:
做工还真好,就是不好拆;看样子是正品货,可惜了一个好耳机,其实这电池也奇葩,怎么是这样的,不好更换。

网友:
锯条改的开 壳神 器挺实 用

网友:
这不是拆废了

网友:
我都是热风枪180度,加酒精吹。基本能让胶水失效 ,然后刀片拨开

网友:
BES芯片,不是杰里

看来是个品牌耳机

网友:
这个耳机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拆耳机可以考虑用可调节宽度的扳手,效果很类似手台,注意包住两边就能很轻松撬开的 ...

以后估计也没得耳机拆了,你说的方法倒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真好,就是不好拆;看样子是正品货,可惜了一个好耳机,其实这电池也奇葩,怎么是这样的,不好更换。 ...

这个换电池不安全,换上去的电池品质没保证,使用中炸了可是有生命危险。国际大牌蓝牙耳机我使用时都担心会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估计也没得耳机拆了,你说的方法倒是很好

所有类似结构的东西都能这么拆

网友:
蓝牙耳机都成消耗品了...九块九包邮听个响,坏了就扔再买新的就好.......

网友:
拆开了,恢复不了的。

网友:
绿联的数码产品做工相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