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台面补光灯改灯条,这下更是亮堂堂的了!

楼主(2025-05-22):
去年底在厨房吊柜下面装了个3W的USB长条灯,以便给操作台面补光

由于灯管凸出较高,且只是用磁铁固定,经常在拿长筷子会被碰掉
手上有裸灯带,但考虑防水等问题,新撸了根12V的硅胶灯带,号称浸水都没问题
准备好电源、DC插座,底下那截灯槽是用来当线管的

12V硅胶灯条,带背胶,两端还用了堵头

根据实际需求续了截线,并焊上DC座

线管封胶,以便90度转角

贴在吊柜边缘,线管也用双面胶粘上,转角90°去墙插,开关就用墙插的

点亮的效果
8W的亮度比之前的亮得多,厚度3~4mm,再也不怕掉下来了

其实这种灯条有个缺点,就是基本没均光效果,会形成多重影子,好在够长、距离近,影子倒是不明显

网友A:
简单实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
会不会太刺眼了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哦,

网友:
很早就装了,不过是直接220V的……

网友:
墙壁多弄几个挂钩,那些勺子啊分类挂起来

网友:
自己动手,折腾到满意为止

网友:
灯珠直射很伤眼睛,散光罩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效果杠杠的

可以的,效果比之前的好

网友:
功率可以降低点,太亮了吧,最好是搞那种深杯筒灯

网友:
厨房油烟多,我也在考虑非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装各种奇怪的灯,估计灯条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玩意主要是要防油烟,时间长了,表面都是一层油泥,粘粘的。

另外,就是这个灯条不知道有多高,如果高的话就会像楼上说的,可能会刺眼,不如在外面加一层挡板,让它只照里面

网友:
我用这玩意放车后备箱里也很好

网友:
我是沿着橱柜,在下面和墙那个直角通铺了一条

网友:
亮亮堂堂好干活

楼主:
偶个人感觉还行的,降低亮度可以加个调光器,或者直接剪短

楼主:
哈哈哈,这个相当简单

网友:
以前装修没有预留足够的地方,现在想加感觉有些不好看。

网友:
年轻就是好,干啥子都有劲。俺这两年稍微动一会就觉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