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了个UT61E+,多出一个滚珠

楼主:
买了个UT61E+,拆开后盖后突然发现怎么还有个滚珠,不知道是哪里的,基本哪都找了也没找到是安装那里的,真是奇怪,有大佬知道哪里的吗

网友:
这个滚珠是安装在转盘内,用来定位的。

网友A:
难道这表用的还是钢珠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表用的还是钢珠转盘!

不是,还是跟以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表用的还是钢珠转盘!

跟UT39E+一样

网友B:
转盘里的吧,别的地方没这种钢珠

网友:
34!多功能养生

网友:
多少大洋,之前搜过二手61E,没下手

网友:
太上老君炼丹炉里掉出来的

网友:
再买一个,拆的时候注意看看到底是哪里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表没有UT18B MAX好用,那个确实是钢球

网友:
这个应该是赠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盘里的吧,别的地方没这种钢珠

可以非常肯定确认拨盘没钢珠,发现钢珠的时候没拆主板

网友:
估计是给你备用的

网友C:
难道是赠品?仙丹

网友:
别拍我!
大数据分析你的UT61使用强度过高给你配的是易损件

网友:
买多一个,再拆一次看看..........

网友:
卖家也逛论坛,知道你到手必拆,以防万一,先给一个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赠品?仙丹

唉,关键是我床上根本不可能有钢珠

网友:
我的拆过几次也没看见滚珠啊,还好你拆了,否则在里面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