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把U盘切坏了

楼主(2025-05-13):
32G的U盘,外壳破了,找了个大小差不多的U盘壳子,准备移花接木,结果弄坏了。

买来几年没用上两次的U盘,容量32G,外壳被踩破了。

找到个合适的U盘壳子,想移过来。

限位卡槽位置不对,刚好对着PCB板第二个过孔,以为切掉半个孔应该不影响吧?

切完后发现坏了,灯都不亮了。

32G的颗粒。

补上锡应该就好了,可惜老眼昏花,算了,扔了吧。

网友A:
思维出现误区,这种情况我会把外壳的限位卡槽切掉,而不会动U盘电路板。

网友:
动pcb板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这情况不是应该切外壳限位处吗

网友B:
楼主这思维方式有点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维出现误区,这种情况我会把外壳的限位卡槽切掉,而不会动U盘电路板。

想过切外壳,但是切掉限位槽后PCB就往后跑,没法插了。

网友:
这照片拍的呀,一言难尽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改外壳,而不是改PCB,就像鞋子不合脚,应该改鞋子一样。

网友:
可惜了一个U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过切外壳,但是切掉限位槽后PCB就往后跑,没法插了。

后面加点东西顶住不就好了?如果是双面板,将过孔两边的线路飞线连接起来就好了,如果是多层板,中间的走线被切断了就废了

网友E:
削足适履啊。

网友:
32G的U盘内存颗粒还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
典型的削足适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改外壳,而不是改PCB,就像鞋子不合脚,应该改鞋子一样。

老兄这比喻(削足适履),让楼主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削足适履啊。

说的实在人,太实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维出现误区,这种情况我会把外壳的限位卡槽切掉,而不会动U盘电路板。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思维方式有点特别

削足适履!!!

网友:
现在U盘用的应该比较少了吧?

网友:
没踩死,被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加点东西顶住不就好了?如果是双面板,将过孔两边的线路飞线连接起来就好了,如果是多层板,中间的走 ...

想着后面顶东西,感觉过孔切半个应该问题不大,一时脑抽就切了,这下切废了,看着不像是多层板,可惜老眼昏花看不见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