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9380 无意中量产成功!!

楼主(2025-05-13):
 设备描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9380

设备供应商: Alcor Micro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FA00] - F/W 0083
闪存识别码: 453A94937651 - WDC(西部数据) - 1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16GB

网友:
果照呢?

二○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楼主:
竟然无意中量产成功了!!!

我的U盘是某公司送的,应该是有16G,有一个CD-ROM和普通U盘显示,光盘占据了3G,想删掉光盘,只能量产。

用芯片精灵检测了一下,显示是安国,未知主控。

然后网上找了好多安国的量产工具,后来用的是ALCOR_U2_MP_v22.11.16.00

打开后有显示(一开始是红色的,显示非正常Flash),但无法【开始】,只能是 【设定】 可点击

点击去以后,点 【其他设置】,选默认,就能正常显示了

然后再第一个【储存器设定】选项里,选定【低级格式化】,其他都是默认

最重要的来了!看电脑任务栏,切换到被【AlcorMP】遮挡的【AutoMP】程序,点击【Start】

然后程序自动切换到原【AlcorMP】程序界面,开始CHECK-ERASE-LLF.....(好像是这些字母)等漫长过程,好像有半个小时吧,上面有显示进度时间。

最后成功了,会显示有坏区多少个。16G的U盘后来容量剩下15.3G了,而且只有一个区,光盘区也没有了。

因为是无意中修复好的,很多过程没有截图,大体上就是这个过程,主要是步骤是切换到【AutoMP】程序,点击【Start】,然后耐心等待完成。

至于其他版本的安国量产工具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办,我没有测试过,有需要的也可以试试。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4BpXYTutSwwkcdvT0Efnw?pwd=1111 提取码: 1111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1的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安国啊   一个神奇的芯片

网友:
16G的flash,半容量能干出15.3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