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力度不够,是不是非常不好?

楼主(2025-05-13):
边上突然窜出来一个车子,

前后刹都刹到底了,还是没法把车子停住

网友A:
正常,我骑电动能让就让,让不了就撞,但是不会让自己摔倒受伤

网友:
那是肯定的,弄不好会伤人伤己。

网友:
楼主有时候秒刹,安全第一!

网友B:
小电驴吗?要久不久调一下刹车线,除非是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驴吗?要久不久调一下刹车线,除非是液压的

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我骑电动能让就让,让不了就撞,但是不会让自己摔倒受伤

你未必撞的过的

网友C:
刹车调太紧也不好吧   轻轻一刹就刹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刹车调太紧也不好吧   轻轻一刹就刹停

刹车灵了,摔自己;刹车不灵,摔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调太紧也不好吧   轻轻一刹就刹停

你怎么调紧的?稍微紧一些,刹车皮就碰到碟片,怎么办?

网友D:
前后刹车片都换成这种全金属的,刹车力度会大大提高,买两对换上试试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与刹车无关,可以考虑装一个智驾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后刹车片都换成这种全金属的,刹车力度会大大提高,买两对换上试试吧

陶瓷刹车片是否刹车力度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陶瓷刹车片是否刹车力度不够?

陶瓷和全金属的都够,陶瓷的磨损轻,噪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和全金属的都够,陶瓷的磨损轻,噪音小

还有一种刹车皮是否树脂的?

网友E:
和很多因素有关,车闸的构造有关,行驶习惯有关,比如:骑行的安全意识太短车闸灵敏容易栽跟头,轮圈闸皮刹车怎么调也不可能抱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刹车皮是否树脂的?

树脂的刹车力度最低、磨的最快。你用陶瓷的吧,碟片磨损最轻,还有,不用送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脂的刹车力度最低、磨的最快。你用陶瓷的吧,碟片磨损最轻,还有,不用送家元 ...

你的自行车是碟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很多因素有关,车闸的构造有关,行驶习惯有关,比如:骑行的安全意识太短车闸灵敏容易栽跟头,轮圈闸皮刹 ...

后刹是不是不会翻跟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自行车是碟刹么?

是的,我的电动自行车出厂配的是树脂刹车片,磨的快、力度差刹不住,每个月要调1-2次,后来换全金属的,5个多月才调一次刹车,刹车效果脱胎换骨,唯一缺点:随着磨损加大,噪音也变大,吱吱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