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网购廉价120W充电头TM089

楼主(2025-05-13):
充电头很轻,华为、小米都能显示超级充,实际慢的很。

网友:
上次拼多多上买了个100w超冲
到手一看,型号是100W
最大才9V 2A 18瓦
直接退款不退货了

网友:
居然120W不是型号

网友:
山寨做工,杠杠的

网友:
山寨终于从万年不变的5V2A        进化到 9V2A了

网友:
虚标动率,那有那么大,都是虚标风刮的。

网友:
还行吧,看价格

网友A:
只要能激活小数点,还是可以用啊

网友B:
这种还是算了,把手机搞坏就不值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是算了,把手机搞坏就不值当了

确实   宁可用老款手机的40W

网友:
这个120瓦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适用于:120W,孤陋寡闻,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买了个米67W回来冲显示90W电流5A多块买67 显示90 肯定不对拆了山寨的一堆像橡皮泥的导热胶   现在进化到破戒充电协议

网友:
果然是超级山寨做工,看得一愣一愣的

网友:
山寨货没用12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激活小数点,还是可以用啊

现在各家协议都被破解了,激活小数点就是给你显示一下,没什么用。而且这种山货大概率波纹超标,会把手机搞坏的

网友:
都是水货啊

网友:
120W是型号

网友:
只是适用于120W,实际15w

网友:
大功率的充电器还是用原装的,要是5V1A的充电器那是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