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24款优利德UT61E+拆解评测

楼主(2025-05-13):
手贱没忍住买了块UT61E+,不买了再买就装不下了,买这个表充分考虑搜索论坛贴吧才买的,也参考了不会修老板说的BUG,还有其他人说的BUG,买个试试没改进不行就退。
我本人对外观材料要求较高,就怕皮时间长了降解开裂脱落,到手后手感还可以,红皮磨砂的,整体外观感觉还行。
主板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怎么细看,有细小锡珠,用牙刷清理一下就好了。
拨盘弹片有个缺口,不会修老板也说过应该是为了减轻压力防止对主板铜箔的磨损
拨盘我对比了一下有改进,多了四个限位柱一共6个,看哔哩哔哩上说过原先两个限位柱用一段时间或用力过大就断了,我搬了不会修老板的图做了对比,同时还涂了油,我按照惯例擦掉优利德的油抹上我的高压硅脂。
背部四周贴了铜箔,还有螺丝那里都贴了,感觉好很多。
买这款表主要是单片机校准,直流电压100MV,1伏可以校准,10V不行,测试AD584基本没问题
电阻档万年偏低,可以校准的点位是100R,1K,10K,100K,100K准了1M就准了,修正下10M也可以校准,忘了好像第二次10K就没法校准了其他没问题,电阻档精度我非常满意,就是100R以下疯狂的跳3个字,10M也偏低,发的图都是我校准后的。
频率档又是个棒槌,测我的简易信号发生器不显示频率,UT39E+没问题,跟VC9804一个鸟用,刚才又试了一下频率档应该有电压要求,低于1-3V频率不显示,在毫伏档频率测试正常。
刚刚又实验一下频率档低于150毫伏不能正常显示频率,高于等于150能正常显示频率。
电容档有点慢,通断档速度可以,声光,灯最后亮。
屏幕一如既往的好评,国产表里最好的屏。
AC+DC也是个废物交替显示,看着蛋疼。
NCV 靠近5厘米才检测,差不多吧,兄弟水平。
HFE插座就是个废物,我还以为能检测个电阻电容插件,插上有10K多阻值,还拆不开郁闷。
整体来说有改进,就是不知道这外皮抗不抗用。

拆的时候莫名其妙多了个钢珠不知道是哪的有知道的告诉一声。
正面芯片不好拍照,要拍照还得焊下背光板,大概测了一下24C跟几个插孔不通,应该不是跟24C通讯的,可惜,要是能通讯就好了可以尝试改改数据,弄出温度档,读取写入都要拆背光想想就蛋疼
贴了后壳屏蔽以后电阻档短接0.00,原先0.03-0.01-0.00跳,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刚开始没注意,这次把电池盖螺丝孔也屏蔽了
上图

网友A:
23年10月买的UT136C+  85买的,电池真耐用 没换过

网友B:
说吧,几张毛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年10月买的UT136C+  85买的,电池真耐用 没换过

我的UT136C+让我卖了,不适合在线测量

网友C:
看一看后壳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吧,几张毛毛

3.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后壳内部~~

没拍,以后再说吧

网友:
网红跳跳表,再观望观望看看后续有没有升级版

网友:
不买了再买就装不下了
-----
这句话我对自己说过N次

网友:
优利德挺好的,我用的61d,日常电工维修,经常电阻档测380,没问题

网友:
大量精密电阻必须配大量新表才够的上精密度

网友D:
存那么多钱干嘛?今年与去年,我的支出盖房子40万,贷款10万,跟朋友借6万,买手机两部,我老婆与我,每部6000,一台电脑1.1万,仪器嘛,前面承诺过的,必须弄DM40C与ZT-703S,所以嘛,对现承诺,这边沙子太多,只能用那种表出野外,另两个是利利普新出的彩屏101与UT18B MAX,这两个严格来说是朋友买的,他们把我表拿走了。
头发白了,突然间又欠了一屁股债,对于你一个表而已,大佬没事的,

网友E:
1.不用备份数据了,那个数据改了也没用,优利德的数据是在单片机里面的,外置的改没用,包括优利德0660外挂华大单片机系列都是的
2.背光的限流电阻我改小了,当然背光等也改了
3.第一次知道50欧电阻居然还有0.01%的
4.UT61E+的100欧姆档位会因为热敏电阻等等有0.03-0.04变化,
5.狗日的优利德,这货居然涨价之后回不去了,便宜点我不要那个三极管测试,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用备份数据了,那个数据改了也没用,优利德的数据是在单片机里面的,外置的改没用,包括优利德0660外挂 ...

他那个背光够暗了不用改吧,感觉24C里应该存储的校准数据吧,要不然他能有啥用,不过校准后数据我挺满意的倒也无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存那么多钱干嘛?今年与去年,我的支出盖房子40万,贷款10万,跟朋友借6万,买手机两部,我老婆与我,每部6 ...

不一样啊,去年买了个门市花了60W,今年还是买了4-5个表,感觉有瘾了,必须戒断

网友:
2024新款,花了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