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建兴LITEON 12V 5A 电源拆解并“升级”

楼主(2025-05-13):
天气热起来了,带我的软路由有点烫,拆出来“升级”一下

整流桥电容400V 120uF *2

输出电容 25V 680uF *2 + 25V 100uF 黑金刚 *1

MOS型号 AOTF11N62  620V 11A NMOS
二极管型号 V30100C *1 100V 15A 肖特基二极管

本次升级:
更换耐压更高、电流更高、导通电阻更低、Qg/Ciss/Crss都更优秀的型号
MOT70R280HF  700V 15A NMOS

将原厂缩掉的另一个二极管给补上
MBR30100A *2  100V 30A 肖特基二极管

输出电容换成25v 680uF 固态电容

然后再上点好硅脂

最后就是更换高温烫得不像样的指示灯

还有最重要的换某多多买来的带散热孔的外壳
价格MOS+二极管 立创薅的,1元,还顺手拼了其它mos和二极管
外壳 1.88元
总价三块不到,提升寿命

装机点亮,测电压,一切正常,冰冰凉凉,下降至少十度,又可以愉快战斗了

网友:
也可以把散热片加大增加散热

网友:
这么空,假的

楼主:
双面板,背面一堆东西,没拍

网友A:
开对流的气孔是不是好点

网友:
内部做工空空

楼主:
对了,整流桥电容是红宝石的TXW,这款还是挺堆料的

网友B:
感觉不像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对流的气孔是不是好点

对流可能要有风扇才有用,这个外壳的两边开孔正好对应两边散热片,被动散热挺合理的

楼主:
替大家研究过了,整流桥电容是两颗红宝石TXW,输出电容是两颗红宝石ZLH加一颗黑金刚KY电容,板上有建兴LOGO,变压器也有建兴LOGO。整流桥、初级pwm、基准ic都在背面,忘记拍了,还有一堆分压限流滤波补偿贴片电容电阻密密麻麻,总结来说是一款堆料比较可以的正激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像是。。。。。。真货

才60W功率而已,都用的小日子电容,假货舍不得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了

网友:
这也行啊,厉害

网友:
完全没必要,温度下降是因为不是密闭的了

网友:
外壳钻几个孔就行了。

网友:
这个像普通剪线电源换了外壳。

网友:
5a  居然两个120uf的大电容 绝对真

网友:
降温效果这么明显?

网友:
天气热了,电源也需要凉快凉快

网友:
换电源管和输出整流管,确实可以降低温度,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