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重做空调电能监测插座,并接入HOME Assistant服务器。

楼主(2025-05-13):
       原来的制作在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619-1-1.html,它已接入DOMOTICZ服务器,但长时间使用过程会出现断线没法重连,由于程序是参考网上的程序及Arduino的案例来写的,找不到原因,只需重启就行,稳定性不行,且本人用小主机搞的的HOME Assistant服务器已运行几个月,比较稳定,所以才打算把插座重新制作,采用ESPHOME组件编写,并修改原来电路板设计考虑不周到的地方,接入服务器看看长期使用的情况。
      以下为制作图片。电路板需分上下2分,组合在一起打样,如下图,电能检测是用BL0942通用电路,单片机模块使用ESP8285,按钮开关采用带红绿双色LED指示灯的,LED是双线的,正向反向各一种颜色。底板的继电器画了两种型号,本贴是只安装磁保持继电器FH44L,电路设计继电器驱动是加一级反相电路,主要是打算防止接电启动时继电器乱跳,但实际测试中没法避免,开机是不管加不加反相,都会出现自动关闭继电器的,估计是软件引起的,由于水平有限没法改善,所以实际安装没安装反相电路,用短接线短接。

电路及程序是用实验板进行测试的。

由于设计过程始终是有些问题考虑不完善,隔离电源高度太高,只能如下安装。

以下是2路反相74LVC2G04GV没有安装,短接它就行了。

大电路的线布在板下,上加强锡,电能检测电阻是0.001欧的。

以下测试。

以下为成品图。

以下是ESPHOME的程序截图,由于插座启动时继电器需为接通状态,所以在程序中增加了on_boot程序,即启动时自动按一下开关,使继电器为接通状态。由于电路设计的原因,与成品功率计对比时电流及功率偏大,所以在BL0942程序加了电源修改值。

以下为本制作的电路图及PCB打板文件及ESPhome程序,由于水平有限,可能有BUG,仅供参考。

网友:
牛可以用来量产了

网友:
大佬 开源到立创平台吧